hp dv6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4-06-14):
机器型号:hp dv6-1123tx
版号:HP-DV6-DAUT3DMB8D0
      技术部进入六月份一直很忙,机器客户拿过来放了好几天一直没动过。开始时可以进系统,用十多分钟就掉电,再后来就触发掉电。      拆机取出主板,测几大供电电感,无短路情况。3v与5v待机正常。示波器测各电感供电都出来,电压很稳定,说明内存,cpu等供电正常,应该与HWPG无关。
      是不是没复位引起掉电呢?打开图纸搜索mini-pcie插槽,PLTRST平台复位为低电平,没复位。用示波器测时钟芯片周电阻,
无波形。肯定是供电不正常导致无时钟复位的,又回到hwpg了!

打开图纸,搜索hwpg,在EC14脚。测其电压为低电平。14脚连接不少pg,想一一断开排除,首先拿待机芯片开到
待机芯片pgood2直接接地,想挑起13脚pgood1测量,挑不起,就把芯片吹下来处理下,你妹,还碰掉了周围的一个电阻与一个电容,郁闷!只能对着图纸安装恢复。芯片与碰掉的元件安装回去后,接通电源,大电流!这下玩完了!断开电源侧3v5v电感,有一处阻值为0,测场管被击穿,从废板子上拆下补上,故障复原了。

      哎,还是换个思路吧,开始用示波器测过,各电感电压出来并且比较平滑,应该没问题。既然与PWM电路正常,是不是与HWPG连接的线性电压有问题呢?

怀疑+3vsus,找到其来源,是+3vpcu经过6脚的PQ13在SUSD的控制下转换而来,输入3.3v,控制13V 按开机键13v跳变到8v,输出电源很低,以为pq13坏了,直接短接4、5、6脚,再按开机键,不掉电了。开机测试,能正常进系统,USB不能用,键盘进系统之间能用,进系统之后不能用。没问题没解决,测USB排线接口CN61234脚+5vSUS供电为0.几v,追查来源,是6脚的PQ2在SUSD的控制下把+5Vpcu转换而来。应该是控制型号SUSD有问题,SUSD前面控制3v的转换失败掉电。追查SUSD来源,是+15valw经过1M欧电阻pr115而来,追查+15valw,到了四个管子,开不懂,不管了,先短接PQ2第4、5、6脚。进系统测试,sub键盘都正常了。到此机器修复了。第一次修掉电,有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点。
由于电路截图上传失败,没有截图,只能用文字表达了。

dv6电路图

网友A:
这是+15valw来源,看不懂,请高手解说!

网友:
思路不够清晰,有点乱

网友:
写小说呢?全文字没图片啊?

网友:
+15  基本是 两个符合2极管+ 电容叠加出来的

网友:
看了半天 没怎么看懂  小白伤不起啊 带点儿图片就好了

网友:
有点看不懂哦?小小白伤不起

网友:
不管怎么说修好就行,技术还是不错

网友:
看不是很明白,好像是升压这块的问题吧

网友:
我看不懂...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15valw来源,看不懂,请高手解说!

升压电路啊,利用电容的两极的电荷量相等和二极管的单向导通实现升压

网友:
为什么都看不懂,我也看不懂

网友C:
楼主脑子这么快 裤衩更得上吗。升压电路就这样让你省了。说了半天就+3vsus没出来。+3vsus我不看图纸都知道是给hwpg提供上拉的。这么说大家懂没

网友:
没怎么看懂  ,好像都是直连就OK了,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小白路过,没意见。混2点下载分。

网友D:
感觉是升压部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升压部分问题

应该是它的问题 那个地方看不懂 输入输出直连拉大  能否给讲讲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脑子这么快 裤衩更得上吗。升压电路就这样让你省了。说了半天就+3vsus没出来。+3vsus我不看图纸都知道 ...

这么仁兄说话好尖锐  说了升压部分不懂 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压电路啊,利用电容的两极的电荷量相等和二极管的单向导通实现升压

谢谢,根据你的解说再看看图纸

网友:
升压电路啊,利用电容的两极的电荷量相等和二极管的单向导通实现升压。完全正确!

网友:
cq 42的开机1.35 瞬间掉电,各电压都出,还在苦想重

网友:
测下 显卡供电跟转换电压

网友:
我昨天修个DV4 就是开机 快显示了就掉电 加焊显卡好的,不上内存也掉电的

网友:
楼主思路不清晰,不过发帖也不容易啊

网友:
楼主好耐心 要学习这耐心呀

网友(2014-07-20):
直连的话,就屏蔽掉了场效应管。会使电路中某一部分工作不正常的吧

网友:
怎么会5A大短啊

网友:
楼主比较细心,技术过硬,能够追查信号来源,了不起!

网友(2014-08-19):
我下的图纸都不一样

网友:
带点儿图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