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690 D0 EE维修

楼主(2014-06-14):
接到同行一块L-A690 板子 跑D0 EE ,刷写BIOS 无效 后来换了3个CPU 才确定 原机CPU 坏 COMS 电池 3V 正常。BIOS 是2.1版本的 ,付BIOS

网友:
AM2的主板 CPU 坏的太多  备个好的很有必要

网友:
怎么换那么多CPU。。。。

网友:
AMD的主板就是容易坏

网友:
看来你的坏cpu蛮多的!!换了几个才找到个好的!!

网友:
AMD的CPU很容易坏。。 还是INTEL的好点。。。

网友:
AMD 的机子就这样,发热量太大

网友:
我手上刚好有一块这样的主板。跑DO。

网友:
赵哥支持你一下

网友:
今天遇到一块L-A690 VER 2.0,跑DO是COMS电池电压1.6V偏低引起的,换块新电池顺利跑码亮机

网友(2014-07-30):
今天换电池好了

网友:
今天接了一个开机2秒掉电。修完后开机不跑码没CPU电压,再修完后开机挡D4

网友:
正好下载回来试试

网友:
以后修AMD主板需要备用!!3个以上CPU啊!!

网友(2014-09-03):
谢谢,同样故障,电池没电了.

网友:
正好下载来回来试试

网友:
DO EE是挡内存没过  AMD的是CPU管内存~楼主思路不错,换cpu、。

网友(2014-11-18):
看样子你是经常修到CPU坏的,一些换了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