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G41M-P34无法关闭电源

楼主(2014-06-14):
大家好.新人第一次在此板发帖.并向个位朋友问个好
主板型号:MSI G41M-P34
故障状况:一接上电源立马过电.cpu风扇转动.按PW SW可以开机.亦可进系统.但关机后画面消失.主机无法关闭电源.cpu 风扇依然转动
处理过程:换过纽扣电池.更新过Bios 无果 接下来请看图

网友A:
不容易呀,谢谢分享。

网友B:
我估计也是IO的问题

网友C:
楼主写的不错 焊工也了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写的不错 焊工也了得~

忘了说了 最重要是技术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容易呀,谢谢分享。

感谢支持.很高兴认识你

网友D:
楼主如何确定是IO坏了呢????

网友E:
io换上不好桥就容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也是IO的问题

同意你.此问题比较单纯.思路上是应该往IO去找.很高兴认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io换上不好桥就容易坏了

是的.你说的对.IO与桥有一定程度的关联.很高兴认识你

网友F:
哇   楼主 新款的 IO 都有货了。 这个 IO应该很贵的吧 维修个板子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忘了说了 最重要是技术牛逼

谢谢你的赞赏.这样我才会有更多的原动力.很高兴认识你

网友G:
图片做得很好,很直观,多努力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何确定是IO坏了呢????

当按下POWER-ON开机钮时.主机板触发电路立刻工作.首先将ATX第16脚+5VPS-ON
电压拉低至0V.ATX电源分別输出+3.3V +5V -5V +12V -12V 供机板使用
但我还没压下开机钮.以上说的电路就开始工作了.所以要从ATX 16脚查回去.若满意的话.记得加个分鼓励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片做得很好,很直观,多努力

有你的鼓励.我会继续努力的.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哇   楼主 新款的 IO 都有货了。 这个 IO应该很贵的吧 维修个板子多少钱

io一个十几块钱.主板是客人给的.修起来当备用.服务业能帮客人解决问题为首要.价钱两相情愿.合理就好.很高兴认识你

网友I:
这一款是IO把绿线拉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一款是IO把绿线拉低了吧

没错.正是如此.所以此问题不复杂

网友J(2015-11-07):
引用 网友H:
当按下POWER-ON开机钮时.主机板触发电路立刻工作.首先将ATX第16脚+5VPS-ON
电压拉低至0V.ATX电源分別输 ...

是的,这里IO损坏的话,相当于绿线电压没有通过79脚内部程序处理或电路接地拉低,而是通过主板负极接地测试点来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的,这里IO损坏的话,相当于绿线电压没有通过79脚内部程序处理或电路接地拉低,而是通过主板负极接地测 ...

谢谢前辈清楚的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何确定是IO坏了呢????

根据本身工作条件检测就知道了。

网友:
io损坏的话,有些引脚内部功能将会丢失。

网友K:
io换的非常给力,看那个焊盘,非常光滑,,焊工了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哇   楼主 新款的 IO 都有货了。 这个 IO应该很贵的吧 维修个板子多少钱

这种IO应该还好吧,淘宝就可以买到,我早上还换了个华硕板子,焊工不行,就不班门弄斧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多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K:
io换的非常给力,看那个焊盘,非常光滑,,焊工了得~

说得好.这光滑程度堪比十八姑娘的嫩脸了

网友:
一般来说.绿线问题.都是送钱来的

网友:
谢谢.就快要换你分享了

网友L:
IO导致不能关机,然后重启,这个是不关机的维修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IO导致不能关机,然后重启,这个是不关机的维修通病吗?

此IO经常性发生无法触发或无法关闭的问题

网友:
迈向大神之路.有你伴随.就更N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IO导致不能关机,然后重启,这个是不关机的维修通病吗?

是的,IO问题一般会导致主板不触发或自动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