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开机掉电

楼主(2014-06-14):
有个DELL 1088,版号VM8G,一开机就掉电,除了CPU电压,别的都出来了,EC和BIOS都换了,就V是不发出VR_ON,各位请指点一下啊。EC收到HWPG了,VR_ON对地也正常
cpu
掉电

网友:
找图纸往回查VR-ON

网友(2014-09-17):
回查VR-ON来源。应该能找到。

网友:
有没有换过U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