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长城显示器一闪就灭问题

楼主(2014-06-14):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0262160上次提问的帖子  得出结论应该驱动板的事  后来加了我的泪为谁飞说高压也有可能  换了个高压板故障依旧  老板就拿到别的地方去修了 到那里一试 没问题。。。。大家说说这是什么原因。。。纠结死了

网友:
蛋疼。。不让传图片。。600多K算大吗?郁闷

网友:
估计还有问题

网友A:
客户经常送修过几台显示器  有时候测试两三天才出问题呢?

网友B:
测on/off电压正常不正常,正常的话驱动板就没问题。就应该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经常送修过几台显示器  有时候测试两三天才出问题呢?

关键是原来怎么弄都没事 就接了个高压板拆掉就好了 因为拆掉之后我没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on/off电压正常不正常,正常的话驱动板就没问题。就应该是灯管的问题了

没问题  灯管也没事 啊  我就纠结怎么莫名其妙好了

网友C:
显示无信号 没有信号输入 显示器就关闭。指示灯闪烁提示。应该是驱动板或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无信号 没有信号输入 显示器就关闭。指示灯闪烁提示。应该是驱动板或程序问题。

对啊 关键是我没动驱动板 只是接了个高压板再拆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