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学习,高人们求指导下方向!

楼主(2014-06-14):
小白学习,高人们求指导下方向!   请高人们给个学习思路,给跪了!

网友:
给点思路吧

网友A:
具体哪方面呢??

网友:
先学会电子基础啊,在就是会看图,这样 没经验也可以自学,

网友:
维修思路是日常维修的经验积累后逐步形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网友B:
有基础吗?比如一些原件二极管三极管MOS等都认识吗?会用万用表判断元件好坏吗?

网友:
先组装一台散件收音机起来吧,外面有卖的,10元左右。。。能不借外力可以响收到台,说明你有可能走维修这条路,不然的话。。还是去花钱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哪方面呢??

总体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基础吗?比如一些原件二极管三极管MOS等都认识吗?会用万用表判断元件好坏吗?

基本基础为0啊

网友B:
我提两个建议:1.花点钱去迅维从零开始好好学学!这样比较正规,时间也短!
              2.想不花钱就找个行得了得维修部边干边学,就是时间要长点,可能也累,不是你想学啥就学啥,是人家有啥活你学啥!还得看你跟人家处的咋样,愿意不愿意教你,毕竟有句老话:同行是冤家,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提两个建议:1.花点钱去迅维从零开始好好学学!这样比较正规,时间也短!
              2.想不花钱就 ...

是这个道理,

网友(点评):
想好咋整了吗?呵呵...

网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网友:
不要来修电脑了,没前途

网友:
            去培训吧   先从基础学起    建议去讯维

网友:
非常的好,

网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