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Y470,内不显外显

楼主(2014-06-14):
同行来个Y470,原先是屏伞,换个三星屏正常显示,关机再开,不显了,外接正常显示;再换回原来的屏也不显示了,测量了屏线都是通的,电压基本都有除了PCH_ENVDD开启的+LCDVDD_CONN没有,追查是直达PCH,用疯抢试加焊桥,显卡;无果;请大侠求助啊,这板子很贵,亏大了,请教请教

网友:
这机器我个人认为换显卡用处不大,换个桥可以看看

网友:
怀疑是桥问题

网友:
是不是没拔电池把EC烧了。。

网友:
屏供电是在检测到屏时才会发出来的,你用示波器看看有无检测屏,检测不到屏你就看看发出的信号源应该能解决

网友:
直接把+LCDVDD_CONN 飞到屏线接口  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