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不开机

楼主(2014-06-14):
K43S不开机。有3V5V,BIOS也有3.3V,待机0.016,不触发

BIOS

网友:
看一下时序自己慢慢修。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有3.5v,有待机了啊,就只要南桥,EC待机满足了,就可以触发了

网友:
查ec工作状态,刷bios

网友:
请问你知道开机上电需要什么条件吗?就知道有3V5V,按开关没反应,别人很难和你说的。

网友:
可以先刷Bios.最快

网友:
K43S的上电时序,进来19V AC_BAT_SYS 经过电源芯片转出来+5VAO   +5VA    +3VAO(由+5VAO转出来)   +3VA +3VA给EC供电
EC工作之后公发出VSUS_ON 给电源芯片,电源芯片控件MOS管转出来5VSUS  和3VSUS.
开机条件 PWR_SW要有3V电压 ,LID_SW要有3V电压,SUS_PWRGD要有3V电压  PM_RSMRST#要有3V电压 这几个电压有一个没有或是偏低都会不开机。

网友:
专修华硕电脑

网友:
待机有些偏高,3-5V芯片发烫吗,条件查下

网友:
南桥,EC待机正常码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看南桥谐振电容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3V5V后续出问题   或者你看下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查南桥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