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灯管的供电是多少V的?

楼主(2014-06-14):
15寸显示器的灯管,这个灯管供电是多少V

网友A:
没敢量过,怕把表干死!
研究灯管电压干什么呀?高压板坏了吗?说说啥情况!

网友B:
我查网上说启动电压是1500左右,工作电压7、8百,超过万用表量程了

网友:
没有测量过灯管的电压,就好像修CRT显示器的时候问高压包的电压一样,没必要测吧。

网友C:
楼主要搞新品研发?这里是搞维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敢量过,怕把表干死!
研究灯管电压干什么呀?高压板坏了吗?说说啥情况!

想自制一个外接的测试灯管好坏的供电口,看这样是不太可能了,电压太高了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搞新品研发?这里是搞维修的

不搞研发 搞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查网上说启动电压是1500左右,工作电压7、8百,超过万用表量程了

这也太高了啊 要是上表的话直接表打坏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想自制一个外接的测试灯管好坏的供电口,看这样是不太可能了,电压太高了是吧

网上有卖这玩意的!或者弄个点灯高压板也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卖这玩意的!或者弄个点灯高压板也能改!

那好吧 不搞了 怕被过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卖这玩意的!或者弄个点灯高压板也能改!

几块钱的东西不用做,你买配件时捎带在淘宝上买一个测灯管的就可以了,我刚买一个,小口和裸灯管都可以测。

网友:
直接淘宝买个灯管测试仪 还能测高压板

网友:
1500V,工作电压800V。

网友:
十块钱一个测灯器  你研究这玩意干嘛 买一个多省事

网友:
我们只关心接在高压线圈上它亮不亮,没人量过它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敢量过,怕把表干死!
研究灯管电压干什么呀?高压板坏了吗?说说啥情况!

这是不行的   可以搞个 单灯  通用高压板   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不行的   可以搞个 单灯  通用高压板   测试。

是!我听说有一千V左右呢!我们平时也不用灯管测试仪的,回收的屏碎的显示器拆出灯管和电源板驱动板就足够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不行的   可以搞个 单灯  通用高压板   测试。

千万别测灯管电压  会出事的吧

网友:
1500v 小心触电

网友F:
刚开机启动灯管电压应该为1200-1500V,正常工作是为600-80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搞研发 搞不明白

哦,还以为你有研究需要。一般就如大家所说,网上买个灯管测试仪,几十块钱,就可以了。能自己DIY一个也可以。我就用高压板做了一个,花费十多块,平常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开机启动灯管电压应该为1200-1500V,正常工作是为600-800V.

这位楼主说得很对。。 灯管的电压是比较高的。。但是电流小,所以也不是很危险的电压。

网友:
补充得很对。还是不要触碰的好,被高压击一下还是很难受的哦!

网友:
反正蛮高的,1000好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