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P LE2001w液晶显示器有菜单,无图像 通病维修

楼主(2014-06-14):
HP LE2001w液晶显示器
故障描述:开机指示灯亮 接信号线黑屏有背光 开关键和各按键功正常 屏幕可显示调整菜单而不出图像。
解决方法:更换驱动板24C16 8脚芯片故障解决 (备注:不需要刷程序,型号相同就可以,本人亲自测24C08代换 可用)
维修时忘记照驱动板了。

网友:
一般清空一下也是可以的。不用换芯片。

网友:
清空更简单省事

网友:
好久没修显示器了

网友:
你这是显示器。用来当广告屏不错哦。。。

网友:
这个不用刷的吗

网友:
楼上的怎么个清空法????????

网友:
不用换芯片也行  用编程器 情况资料就ok 24资料

网友:
这个还好啦

网友:
这种情况不用刷程序吗?把那个24芯片清空下就行???

网友:
刷个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刷程序好 芯片去哪儿找啊

网友:
呵呵,应该是程序错了。。。

网友A:
清空C16就行了。 用C08不太好

网友B:
是显示模式不对,清空一下是OK的

网友:
把24C16拆掉可以不?我以前拆掉好像也可以  他存储的只是DDC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空C16就行了。 用C08不太好

手里找了很久,没有此芯片。顾客要的急,没办法只有试试。

网友:
请问大家说的清空是什么意思啊?把bios芯片拆下来重刷原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显示模式不对,清空一下是OK的

求大神指点?怎么清空啊?

网友:
就是FFFFFFFFF填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