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不加电关不了机故障我的再分析

楼主(2014-06-14):
ASUS不加电关不了机故障我的再分析
(黑子楼主分析,红子是我的分析)
论坛上说ASUSA8JN笔记本不加电,加电掉电和加电关不了机这几种故障比较难修,
有地方说的不对我再分析。 我我K
,d

今天我就以A8JN主板拿出来做实验,请大家一起进来说说,讲讲大家的看法,让大家在今后维修ASUS机器少走弯路。

机器拿到手上,故障是加电无显示,按电源关机关不了,电源灯常亮,用AC和电池故障依旧,主板之前给别人修过,动过南北桥和显卡芯片 其它地方看不出有动过。先来

1 最小化系统,显卡板 内存  USB小板都去掉,故障一样

2 开机后测试和主供各电感电压正常,注明一下,这款主板待机状态下,是没有3、 5伏的,待机脚SW5(PG41)电压为 2.6V应该正常。

3 ASUS 开关出故障也会出现这种现象的,不过我测试过了,各开关都是正常的

4 测试北桥 南桥和各主供电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

5 目测主板跟好的主板对比没有掉元器件,没有进水,没有烧掉的元件

6 手摸各芯片,温度正常,没有特别热的芯片

7 BIOS电池放电,故障依旧*p

8 前面简单的故障都排除了,下面就是分析主板了

    1 关不了机,是SW5(PG41)在按下后,电压就没有了,问题是出在这里如图
KBCRSM(PG42)有高电平造成Q49导通,这个信号是U13(PG28)的38脚产生的,换过原装主板拆下来的U13故障依旧,问题应该是出在别的地方,导致U13的38脚产生高电平(注:ASUS主板大部份开机不受KBC控制,这块板拆掉U13照样可以加电,但还是关不了机)。再继续往下查,这块主板开机方式是通过门电路转换来实现的,正常主板是当按下开关后U30 第13脚由高电平----低电平----高电平,U30的第10脚产生一个低电平把PM_PWRBTN#和PWRBTN#这两个脚电压接低,PM_PWRBTN#直接送到南桥,PWRBTN#送到U21(在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个电图,有人一定会问这个控制信号是怎么送到U21的,这是一个RC脉冲振荡电路,由C699 R766组成,由Q106控制U21第11脚,U21只要识别到一个低电平信号就输出一个一直保持高电平的信号9脚和6脚,C699就是起到这个功能,我试过这个电容拿掉机器就不加电了)U21芯片9脚和6脚并联由D63输出一个信号vsus_on 到R5120和R5121,R5120到U5101,第5脚是输出12V,是一个12V输出芯片,很重要。
就这很重要说错了:这不是RC电路我现在来分析U21B的原理:
U21B是D触发器它的作用是是让Q产生3.3(SUS-ON信号)高电频并保存下来和其他门电路是不一样的他是如何工作的看图
PR/D/CLR是高电频,+3VA导通Q106的G是CK为0V正好符合等待CLK的上升沿途的条件。那如实现的尼,C699有隔直通交,储能的功能,(注R767是没有的),现在C699二边都有3.3,当开机是PWRBTN#有3.3到0V转变,PWRBTN#为0V时R766要为C699充电此时Q106  G瞬间为0V充满后为3.3,这是CK得到一个0-3.3V上升沿途的电压。从而使Q输出3.3V并保存(记忆)下来。这个3.3是不会受CLK后面电压影响。从而输出SUS-ON高电频开启12V电压。
R5121直接到3V 5V电源管理芯片TPS51020 9、10两个脚启过3V 5V,这块电路是正常的,我试过把D63第三脚对地短3秒机器可以正常关机,但D63第三脚还是有高电平输出,正常应该是关了机后D63第三脚应该没有电压的,我测试过在待机状态下,D63第三脚是无电压的。因为D63第三脚有电压输出的话U5101就会输出12V电压,这点我就不确定,还在查。
这就是为什么关机查这电路无用的结果。因U21这是起开机的作用。

今天就写到这里,明天接着查,一直写到这块主板被我查出故障为止。
最后我看过楼主是做北桥好的。这更说明关机和这块电路没关系。
    我也是喜欢同大家探讨电路,有什么不对地方见谅。

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
这怎么有乱码 看着不方便啊

网友:
天意wx -2 复制也不注意排版……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我的思路也乱了,不知道你的帖子怎么这么多的乱码,重新编辑下啊,这样的帖子怎么一起探讨啊。根本看不懂。。

网友:
不知道从哪个论坛复制来的

网友:
帖子还是编辑一下吧,有好多没有的东东。

网友:
这怎么看,楼主整理下,吧

网友:
后缀的乱码太多了,一看就是复制的
这是来源:
http://www.91xi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2414

网友:
支持8楼打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