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41G有待机电压,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4-06-14):
故障描述:鸿基4741g i3 独显  待机电流0.02 不触发。

拆机检测公共电压19v 正常 待机芯片无3V 5V 输出 如下图

待机电压芯片rt8223b
VIN 16 脚供电19v 8脚3.3v 正常 17 脚5v正常 3脚基准电压2v正常 1 6 13脚电压5v
18脚开启电压无 查图纸是ec供给 刷ec后18脚开启电压 3.3v正常 但是10和21脚无电压无示波器所以没测波形
3 5 v上下mos管换过 另外 5v大电感对地阻值很小只有9欧  断开大电感后 后级还是9欧 怀疑有短路 于是在电感后接5v 开始烧机 电流慢慢调高发现 北桥发烫温度很高,是不是北桥坏了 麻烦高手给我分析分析 8223换过故障依旧
附上4741g图纸

网友:
5v_s5桥待机,焊工好把桥下掉,看看阻值,我建议你吧电流调小 看看还有哪地方烫,

网友:
看你说的有点迷茫,北桥应该不会影响触发啊,查查EC的条件啊,楼主怎么可以拿5V去烧北桥啊!就算没有问题也会烧出问题的,有些机器北桥10欧是正常的,还是查EC开机的条件吧,

网友:
有些性号是从ec出来的   查查ec吧~!

网友A:
先查下EC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这个是通病啦 楼主还不知道

网友:
你那是南桥

网友:
把3 5V芯片换一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楼主换个BIOS片在刷程序试试

网友:
干北桥。。哪烫拆哪

网友B:
换北桥后5V正常没有。。如果正常拿就测EC和南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Bios若程序遗失.不正确.则EC不会输出待机电压.先刷bios 试试

网友:
还是先查ec的状态

网友C:
又是3V5V,断开后级修出来先啊,我看你说的,刷了之后有开启信号了,其他那些条件,全部正常,断开后级,看看有没有电压出来,没有的话换个芯片,绝对有,如果你用万用表测没有,应该是保护了,有地方短路或者过压,查反馈,PHASE断线会保护,这个有示波器一下就修出来了,10分钟的事情。桥直接用1V去烧,桥本来就很热,看电流,不超1A基本认为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下EC的工作条件吧

ec工作条件检查了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又是3V5V,断开后级修出来先啊,我看你说的,刷了之后有开启信号了,其他那些条件,全部正常,断开后级,看 ...

断开后级 电感后对地阻值只有6-9欧,不知正常不?烧机出现桥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北桥后5V正常没有。。如果正常拿就测EC和南桥的待机条件。。

之前ec发出到待机芯片18脚电压无,刷bios和ec后18脚开启电压3.3v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又是3V5V,断开后级修出来先啊,我看你说的,刷了之后有开启信号了,其他那些条件,全部正常,断开后级,看 ...

就是准备上示波器?咨询一下买100m是模拟好用还是数字好用!纠结中!忘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是3V5V,断开后级修出来先啊,我看你说的,刷了之后有开启信号了,其他那些条件,全部正常,断开后级,看 ...

待机芯片的boot1 和 boot1 只有4.6v 不知正常不?有人说要5v才正常!

网友:
应该有小短路,BIOS可以先刷一下

网友:
用烧鸡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断开后级 电感后对地阻值只有6-9欧,不知正常不?烧机出现桥很烫!

5V后级阻值那么小,可能存在短路,但不确定,先修出3V5V,再排除后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准备上示波器?咨询一下买100m是模拟好用还是数字好用!纠结中!忘指点一下!

买数字的,100M够了的,普源的好像2200元左右,其他牌子不建议要,国产就选普源,预算多可以买200M的,或者泰克,安捷伦。

网友:
先把桥拆下来了,看阻值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