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空位电压正常5V,接鼠标不亮,电压只剩2V

楼主(2014-06-14):
如题,信号脚对地阻值正常,是不是mos坏了
故障找到,5V供电有问题,外接电源,断主板供5V+,后识别

网友A:
注:在小板上两个U口,一个六脚供电mos,保险没问题,现在就是没思路,是不是,接鼠标后,保险短路,而拔掉后又通路?本人小白,求大虾!!

网友:
是不是usb口短路了

网友:
带不动负载?

网友B:
是不是USB口跟原来的反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USB口跟原来的反过来了

有道理,楼主看看是不是换过接口的

网友:
接手机可以连接,不过老是断开

网友:
是的,带不动负载,有时鼠标灯亮,有时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在小板上两个U口,一个六脚供电mos,保险没问题,现在就是没思路,是不是,接鼠标后,保险短路,而拔掉 ...

是保险短路!打错了

网友C:
铜片接触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铜片接触好了没有???????

接触没问题,而且小坂上原件也加焊了

网友:
滤波电容问题吧

网友:
跑电路,看6脚芯片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