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3vf 不触发

楼主(2014-06-14):
asus f83vf 不触发3V有
不触发

网友:
待机多少 隔离电路过了吗

网友:
有3.3 5v后 查ec待机 供电 时钟 复位 acin lid 等等

网友:
电源坏的多....

网友:
查供电 查信号 RSMRST# 有没有 开机键信号有没有被拉低 PWRBTN#有没有跳变 S3 S5有没有出来

网友:
ASUS的笔记本容易坏开机按键,楼主可以测试一下开机键有没有动作

网友:
我前天还在修这个机器,5V 后级 短路了一个电容

网友:
查供电,ec,和各信号

网友:
冲放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