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4-06-14):
不装显卡驱动机器正常,装驱动就花屏或亮屏无显,求解

网友:
显卡问题 需要 修显卡或者更换

网友:
应该是g86-630-a2吧

网友:
果断BGA啊

网友:
硬件软件不兼容吧

网友:
换显卡吧 这显卡坏的多

网友:
应该是芯片问题,有条件换个

网友:
先换个系统和驱动试试,再不行,换显卡......,.

网友:
驱动程式未安装时.显卡是以低解析模式显示.当你安装驱动程式之后.有问题的显示芯片没办法正常显示应有的分辨率.故花屏.白屏.暗屏.皆是此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