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爱坏I5的U吗?

楼主(2014-06-14):
一台联想G480开电流在1A处微动闪烁,拆机查没有发现外观上和电压上的问题,PL601为0.8V(VCCASP为南桥供电常见0.9V),想换个U试一下发现是I5的U想先请教下兄弟们这款机子爱不爱坏这个U啊?查到+VCC—GFXCORE—AXG电压没有出来上U后这个阻值很小,查到再汇报

补充内容 (2014-6-15 07:54):
修好了BIOS坏的,这款机没有集显供电照样亮机,我手太欠用一块I3点了一下刷一下大电流不知道U烧了没有。I5的U是好的看来I5没有I3坏的多更没有AMD的爱坏!

目前高端U坏的几率还是很大的 至于你的U有没有问题需要测试下 这个机器目前没修到过 U正常损坏的

网友:
G480的机器容易进水,芯片爱坏,CPU爱不爱坏这怎么说呢?具体现在你的笔记本是什么问题?是没有CPU供电吗??

网友:
CPU和内存一般很少坏。。如果有代换最好了 以免走弯路

网友:
没有这个说法哦

网友:
目前没遇到过

网友:
U一般的是坏不了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个G480,产生1.5的上下管和芯片烧了,导致CPu也挂了,换了芯片和上下管还有CPU就好了

网友:
U一般不容易坏,没有代用的就找找其他的问题吧。。。。。。

网友:
CPU 现在I3 I5坏的也很多的

网友:
G480少坏,B460   B470就经常坏

网友:
有CPU的话还是可以代换一下

网友:
现在的CPU集成的东西越多,坏的也就越多了...........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遇到过,我的问题是CPU坏的,换U好了,其他电压都出来了主板应该正常

网友:
量电压吧。如果对,应该cpu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