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手求教】 DELL E2211HB显示器 黑屏

楼主(2014-06-14):
背光不亮  仔细看有图像显示

两台显示器 同样问题

请问是不是有这种通病

要怎样解决

拆开看了 外观一切正常

问问大家伙有没有知道是不是通病

不想多走弯路 谢谢

补充内容 (2014-6-19 15:03):
不费劲了  改通用板了

网友A:
拆开看看,你不拆 永远也发现不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你不拆 永远也发现不了问题

拆了  外观一切正常

网友B:
是LED的灯管还是lcd的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LED的灯管还是lcd的灯管

LED  刚过保

网友:
led的还没搞过,不过可以用表测测,看看有没有短路和断路的件,有没有烧糊的变色的!
电路上也应该有保险的!用表捅捅!

网友:
一般问题出在屏的升压电路部分,去量一下屏的升压开启,供电。有吗

网友:
换屏测试,检测亮度调节芯片

网友:
拆开看 量了吗 电压什么的一切正常吗

网友C:
第三张图那电好像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三张图那电好像不对吧。。

真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