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安卓手机用什么数据恢复

楼主(2014-06-14):
很多人用DD来拷贝出来,但是还是不太熟悉,大家用什么软件的呢,貌似没有很专业的软件来搞

网友:
看什么手机型号的,譬如魅族手机市面大多软件都不支持。

网友A:
这个如果想在windows下恢复数据需做镜像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如果想在windows下恢复数据需做镜像才可以。

然后用专门的软件恢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然后用专门的软件恢复?

是呀,windows下有专门的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呀,windows下有专门的工具。

系统没有集成的吧,第三方工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系统没有集成的吧,第三方工具?

是这样,在windows下用数据恢复软件加载镜像就可以做数据恢复了。

网友:
有什么简单的工具啊  给分享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没有集成的吧,第三方工具?

哦,我想也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在windows下用数据恢复软件加载镜像就可以做数据恢复了。

是不是苹果啊其它非安卓系统的各类手机都成镜像然后在系统下恢复?道理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苹果啊其它非安卓系统的各类手机都成镜像然后在系统下恢复?道理一样?

是这样的,不过IOS系统苹果的有专门的数据恢复工具。安卓系统是基于Linux内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不过IOS系统苹果的有专门的数据恢复工具。安卓系统是基于Linux内核。

这类手机恢复有专门的案例连接吗或发上来,主要是没有接触过。呵呵。谢。

网友:
最好能详细一些,我也跟着学习一下,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个

网友:
貌似没有很专业的软件来搞

网友:
安卓,苹果,非智能手机都可以做数据恢复的,镜像也可以,只是目前成功率不高。

网友:
手机都可以做数据恢复的,镜像也可以,这里说的镜像是什么意思啊,求大神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