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8 进系统掉电 刷BIOS解决

楼主(2014-06-14):
今天修一台宏基4738 开机正常一进BIOS 就系统就自动断电 在BIOS 正常 换了U 内存 一样 果断耍BIOS
装机测试OK

ACER 4738ZGbios合集解决掉电问题.rar

4738ZG

网友A:
不是电容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容问题吗?

我试了2台刷BIOS OK

网友B:
怎么我刷了,机器风扇常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我刷了,机器风扇常转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 BIOS 里看可以调下不

网友:
刷了Bios,风扇那个嗖嗖啊!!!!!!!!!!!!!!!!!!!

网友:
我这台刷了很多歌BIOS了,能亮机,但是到进系统欢迎界面就出现一个蓝色的界面,没有欢迎界面,也没有那个鼠标的箭头,然后,就自动重启了,你们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我刷了,机器风扇常转

我刷了风扇不转了
温度很高
什么情况这是

网友:
我怎么什么都没遇到过

网友(2014-07-18):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啊

网友C(2014-09-08):
风扇常转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扇常转怎么解决呢

这个我到没注意

网友:
我试了2台刷BIOS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