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华硕啊求大神帮忙没思路

楼主(2014-06-14):
机子是X84H  板号是K43LY   REV3.1   不装3V小电池自动上电可以显示,装3V小电池按开关触发无反应。。有时装电池也可以触发亮机。。。。。。。。。。。。大家有遇到这问题吗,这个机子没图纸没办法只能盲修

网友:
像个办法查查 EC的触发 条件 关键是没有图纸 慢慢修

网友:
这机器无图纸 无点位,不好修啊 ,查查rtc电路看看吧

网友:
有没有进水什么的

网友:
查查电路吧

网友:
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
鄙视华硕,,图纸最难找的。。。加焊南桥试试看

网友:
查查RTC电路

网友:
华硕电脑没有图纸不好修

网友:
这机器很难修遇到过好多修不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没图纸修本真让人蛋疼
个人建议量下RTC周边的元件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模一样的问题。还在手上拿起

网友:
你把开关到EC中间的有个电阻 飞线绕过就好啦

网友:
这机器当时我也搞了好久  现在 那个电阻你也只有盲找吧  只能告诉你离EC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