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指令线无法使用!

楼主(2014-06-14):
从淘宝上买了个st指令线,接上硬盘用超级终端打开没有任何回显信息。高手给指点一下啊!
硬盘

网友:
是系统自带的超级终端?

网友A:
我和你一样

网友:
硬盘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
指令线接法,硬盘的情况,指令线的好坏,超级终端的设置,一个一个排除看看。

网友:
肯定是买很便宜的哪种指令线,爱丢码 乱码 备份不全 速度慢

网友:
设置不对吧?或者线序不对。

网友:
先进终端,后插电源。

网友:
直接把线的RXT和TXD接到一起,找个串口助手试一下,先看看线有问题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