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机无法安装windows系统的奇怪现象(续)

楼主(2014-06-14):
上次发帖说过我们遇到的两台苹果一体机无法安装windows操作系统的问题,后来又遇到更新款的一体机和苹果笔记本出现安装windows进入安装界面就无法使用键盘鼠标,造成无法继续安装。现在总结一下的话,应该是因为苹果的USB接口全部使用最新的USB3.0的原因。因为安装苹果系统它自带USB3.0驱动,所有我们用外置光驱,和usb的鼠标键盘都没有问题。但windows下没有USB3.0驱动,所有造成无法启动,找不到外置光驱,键盘鼠标无法使用等诸多现象。那么解决的办法除了像上文介绍的,重新更换内置光驱外,另一个办法就是将USB3.0的驱动添加如windows的安装程序中。经过查询我们找到以下方法将苹果的usb3.0驱动封装进windows的安装程序,但因为是对应一款型号提取的苹果驱动,是否适用于所有型号还有待验证。
准工作:1、首先准备一张纯净的windows7的64位安装版光盘。不要使用ghost版本
              2、一台windows7系统的的电脑或笔记本。
              3、下载相应苹果版本的bootcamp驱动到U盘。
在一台电脑的D盘根目录下新建一个文件夹并命名为abc, 文件夹下面再建立两个文件夹,一个叫usb3,一个叫mount , 打开BootCamp压缩包,在里面的$WinPEDriver$\IntelxHCISetup\Drivers路径下有两个文件夹叫xHCI和HCSwitch,分别进入到它们底下的X64内把所有文件拷贝到之前建立的usb3文件夹内,总共有12个文件。再从Win7安装盘(之前做的启动盘)的sources文件夹里拷贝 boot.wim和install.wim到刚才新建的abc这个文件夹内(别放到usb3或mount里面!!)。

接下来 用管理员模式运行cmd, 打两条命令:
     d:回车
     cd abc 回车
然后继续输入下面的命令:
dism /mount-wim /wimfile:boot.wim /index:2 /mountdir:mount
dism /image:mount /add-driver /driver:usb3\iusb3hub.inf
dism /image:mount /add-driver /driver:usb3\iusb3xhc.inf
dism /image:mount /add-driver /driver:usb3\iusb3hcs.inf
dism /unmount-wim /mountdir:mount /commit

上面五条命令目的是给boot.wim添加驱动。第一条的意思是挂载镜像,然后是三条添加驱动的命令,最后一条命令是把镜像卸载。
同理,把里面的boot.wim都替换成install.wim就可以给install.wim加驱动。install.wim文件比较大,所以会花些时间(因为这个文件比较大)。

挂载install.wim的命令里,针对挂载的win7版本不同,index:后面的数字也是不同的,我给老板装的是旗舰版,旗舰版的话对应的数字是4,即挂载的那条命令里要打
index:4

两个文件加入驱动完成后,拷贝回原来的sources文件夹,这样win7的安装盘添加驱动就完成了。
最后用自己DIY后的Win7安装盘引导苹果进入安装程序,到语言和区域选择那里触摸板和键盘果断就能用了,再按流程装完win7和常用软件,至此大功告成。

网友:
新款的苹果air好像要驱动,碰过一次没弄好,百度搜了好多资料,还下载了带3.0驱动的ghost win7系统,都不给力,就是装好系统进系统键盘触摸板都失灵,win8 可以,下次碰到可以测试下

网友:
好东西,我之前在网上找到过这个方法做了个air2013的win7系统,不过那个帖子搞丢了,,
这样做出来的盘不需要苹果系统直接安装都可以用,,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谢谢楼主了

网友:
楼主的帖是别人微博上复制来的吧,我看见别人发新款苹果装WIN7的帖,不过还要感谢楼主的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