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110风扇插座尺寸多少?插针间距多少?

楼主(2014-06-14):
戴尔N5110风扇插座废了 。
有一次清理尘土 插风扇电源的时候 插反了也没注意 使劲插了下 把里面的插针给顶弯了。也弄不好了。 就用钳子直接把 风扇在主板上的3pin插座 拔下来了。 一直用飞线  连着。。最近想买个小3pin的插座。焊上去。不然每次清理尘土都好麻烦。

原来的插座弄丢了 找不到了。

有哪位能给个 能用的插座 大图。我好去TB上找。TB上倒是有3pin的插座。但是 不知道能不能焊到主板上。。怕插座两边是没有金属部位能上 锡 固定不到主板上。
求教:
1、戴尔N5110风扇  主板插座的  插针 间距是多少?
2、插座的大概尺寸是多少 是不是插针间距就决定了 插座的整体尺寸?
3、哪位如果以前弄过。能pm给我个TB地址不?

网友A:
上次 也遇见过一一次 是上家搞的 最后 直接改3.3v常转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 也遇见过一一次 是上家搞的 最后 直接改3.3v常转搞定

倒不是为了常转。 就是清尘土的时候 怕把飞线弄断。 每次清尘土跟拆雷似的。你的也是N5110吗? 下次你清尘土的时候能不能帮我量一量 那个插座 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