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420-I3B的喇叭 谁有啊 收一个

楼主(2014-06-14):
有的加我qq聊啊 2083329270

网友:
找个小的 改一下的了

网友A:
不知道型号啊  哥们有型号推荐下吧 我也好淘宝或者自己手边找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型号啊  哥们有型号推荐下吧 我也好淘宝或者自己手边找找

只要能放进去 就可以改 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要能放进去 就可以改 啊

那不用考虑电流 电量的啊  哥们维修过么  推荐一对喇叭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不用考虑电流 电量的啊  哥们维修过么  推荐一对喇叭吧

考虑个锤子  我平时一些山寨本 我喇叭都是改的 只要大小差不多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个锤子  我平时一些山寨本 我喇叭都是改的 只要大小差不多就行

哇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