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 G31 开机就跑98

楼主(2014-06-14):
最近修不少G41 G31  发现好多快板子 不稳定有时候能开机  又时候跑98  还有时候跑D5不过内存!好多主板都是通路货 就是所谓的七彩虹 梅姐  这些!偶尔在基地看一个帖子说  开机就跑98 直接干北桥!我抱着怀疑的太多  发现不压北桥会挡在98 或者D5  压住北桥  每次都能顺利开机(验证了 6块跑98的主板)  说实话775的座子不容易虚焊  在记忆中 intel的北桥是最不容易坏的零件了!这个问题基地主板维修实地课或者远程课可能秒杀过。没人总结出来!应该是北桥虚焊  导致北桥与CPU  北桥与内存通讯不良!

网友:
映像中 inter的 北桥不爱虚汗啊

网友:
看了下次遇到这个毛病就加焊北桥就行了

网友:
下次看到这个问题就直接,上BGA加焊北桥

网友:
我也有一块梅接的DO.明天焊一下NB试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几次,主板不稳定确实有不少情况是北桥虚汗造成的,看来二线主板厂商的工艺还有待加强!

网友:
intel也有空焊。。只是没有NF这么严重吧。。。

网友:
你是装内存跑98,还是没插内存就98啊?

网友:
华硕的 挡98 是不是不过显卡啊???

网友:
映泰也是啊  g31-m7

网友:
遇到过加焊桥好的

网友(2014-07-28):
开机就跑98 直接干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