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主板

楼主(2014-06-14):
主板斯巴达克A88vmnc,内存金士顿1333 2g CPU x2 190 因要升级下配置,cpu换成了X2 270,总共两台机子,先换好第一台,开机进系统,没任何问题出现。换第二台,没点亮,以为把内存松动了,拆下擦擦,装上问题依旧,上诊断卡不跑码啊,好吧,不支持?换回190,奇怪了,一样不跑码。然后想到是不是Bois的问题,插上跳帽,又是抠掉电池,再开机故障一样。又去把另外一台的Bois芯片取来互换,问题还是一样,而另外一台开机正常。上网查资料,斯巴达克倒闭了,Bois没地方去升级,没办法测试。到这里没辙了!!!!
现在想请教的是:导致故障的原理,是换CPU烧掉主板吗?怎么维修这个主板?

网友:
应该不是BIOS问题,查主板各个供电,时钟和复位的电压看是否正常?最后查PG.

网友:
建议先查一下各大部件的供电

网友:
是不是cpu座子脏了

网友:
先查查供电是否正常吧……

网友:
看描述应该是板卡级维修师,估计你是搞不定啊。不跑吗如果排除了CPU本身的问题就要测量主板各部分的供电、时钟和复位都是否正常。机箱前面板的复位开关有无长按,建议拆裸板上CPU内存看是否跑码,尽可能排除外部原因,不OK在修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