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20非通病问题

楼主(2014-06-14):
一台E520,来的时候自动上电掉电,看着像雷打,拆机,直奔网卡,短了,拆之,上电还是一样,摸待机芯片,发热,换新的,还 是一样。上COMS电池,不自动上电了,待机0.01到0.02的样子。无3V5V待机,有3V5VLDO,应该正常。触发,正常跳变,内存有波,想着要亮机,却掉了,掉到0.08,摸待机芯片又是发烫。待机测D95280,如图

发现12脚PW R_5V3D3V_VREF抬高马上又拉低了,打值是正常的。其它都正常,求思路

网友:
手上没BD95280了,没得换了

网友:
  坏了 这还问什么  这芯片你还不了解吗

网友:
是不是 有地方用到 12脚的  电压了

网友:
查看芯片脉宽调整开启脚或3 v5 v的转换电路

网友:
这垃圾芯片 当心购买到假的芯片

网友:
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谁有这个芯片的PDF

网友:
如果是待机的时候烫  那么看待机的线性 是不是后面有短路 你打一下LDO的值正常应该在300左右

网友:
修过差不多的,后面刷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