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系列,接硬盘或光驱不显也是通病吧,有人修好 ...
ASUS K42J系列,接硬盘或光驱不显也是通病吧,有人修好过吗?

楼主(2014-06-14):
手里一台ASUS,K42JP的机子,机子不显示,本来以为这个是加热cpu供电ic会暂时用段时间的故障,现在的故障就是接硬盘或者光驱不显,不接就可以正常显示,接硬盘和光驱时候3v5v供电没拉低,论坛上看到个好几个一样的问题,说bios和桥都干了还不行,这种问题有人修好过的吗?
cpu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 慢慢走下线路
同意楼主:
2.0
zhy123
同意楼主:

网友:
看写5v转5v的管子 是否带不起负载

网友:
教你个笨方法,一个一个断掉,看是供电还是信号部分引起,再逐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