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850不触发

楼主(2014-06-14):
东芝L850-T02B 故障待机0.01 按开关无反应  加焊IO后修复

网友:
楼主为啥想到加汗 io

网友:
IO芯片是最早检测的,原则是先另焊不行就换了

网友A:
我说第六感  你信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第六感  你信么

信  咋么不信  搞维修 是靠感觉的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信  咋么不信  搞维修 是靠感觉的是吧

熟能生巧  修多了 直觉就能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熟能生巧  修多了 直觉就能判断

佩服啊,我平时都是靠测量

网友C:
又是一个三板斧   我说加焊男桥也可以呀

网友:
这种机器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是一个三板斧   我说加焊男桥也可以呀

那你加焊你的南桥去 4个脚以上全部加焊一边就能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佩服啊,我平时都是靠测量

我师傅是新加坡回来的 从业10多年 经验满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又是一个三板斧   我说加焊男桥也可以呀

xunwei过来找工作见多了 满嘴理论 机器一天修不出几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xunwei过来找工作见多了 满嘴理论 机器一天修不出几台

兄弟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