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二修杂牌19方屏维修(新手值的一看看,老鸟飞过)

楼主(2014-06-14):
机器型号:(杂牌无)
屏型号:HSD190MEN3-A01
故障现象:通电显示正常,几分钟后背光开始亮一下就灭,再亮再灭,且无图像。
昨天接了一台显示器,是一修家电朋友拿过来的,让我给他换下灯管。无牌子,外接12V电源。他说客户拿到他那里,给他换了块高压板,客户急要,试了一下就走了。结果,第二天就给他拿来了,情况还是和原来一样。
上电试机,10分钟左右就开始闪了,并且注意到图像不显示。断电后再开,还能显示,初步判断是驱动板出的问题,因为如果驱动板正常,而是背光出的问题,那么图像应该显示,而不是不显图像。断电后拆开外壳,一看是用的那种液晶改电视的外壳,还留有装喇叭的位置,驱动板用的是乐华通用的,普通4灯通用高压板。用单灯高压板试灯管,灯管正常。因为考虑到这块屏用的时间太久了,防止因为灯管老化问题再返修,换完灯管后,抱着侥幸的心理试试,接上屏一试,还是闪。那就验证了最初的判断。再拆开,测量了板上的电压基本正常,便测了电容,其中有一只不能正常充放电,便拆下换上,装上后,试机正常,故障解决了。

网友A:
怎么测量电容是否正常充放电?我看别人说要拆下来测量,你好像先测量再拆的,怎么测的?

网友B:
不能正常 充放电  都能测出来吗

网友:
电容在线路板上怎么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测量电容是否正常充放电?我看别人说要拆下来测量,你好像先测量再拆的,怎么测的?

嗯,是在线量的,但最后还得拆下来再量才能最终确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正常 充放电  都能测出来吗

我是先用镊子短接所有的电容,在嗡鸣档上用表笔正一次反一次接要测电容的两脚,看表的变化,同时听“滴”的时间长短来确定。至于时间长短,数字变化的快慢,用语言不好表述。
这是不是对电容充放电呢??呵呵,我也是小白。还请赐教。

网友D:
是电源板的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电源板的电容吧

呵呵,是驱动板上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正常 充放电  都能测出来吗

正反两次  正接正  负接负  有一次跑数的

网友E:
电容引起的问题,是难查点。。楼主经验比较好。这么快就比你找到问题了。。

网友F:
是贴片的还是电解电容?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是先用镊子短接所有的电容,在嗡鸣档上用表笔正一次反一次接要测电容的两脚,看表的变化,同时听“滴” ...

确定电容好坏应应电阻档,不管是指针式还是数字表,电容在线测量虽然是接的电容的两个引脚,但是需注意有并联的其他元件。

网友G: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确定电容好坏应应电阻档,不管是指针式还是数字表,电容在线测量虽然是接的电容的两个引脚,但是需注意有 ...

谢谢,谨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

谢谢,您客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贴片的还是电解电容?

谢谢,是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引起的问题,是难查点。。楼主经验比较好。这么快就比你找到问题了。。

谢谢,对于作为新手的我来说,应该是运气比较好。呵呵

网友:
这篇文章图文并茂很错,多谢分享

网友:
电容坏  很多  有的看不出来

网友:
看到晚了 。板子已坏,很遗憾

网友:
弱弱的说一句是带不起负载吗 还是电容漏电了

网友:
显示器12V 5V滤波电容有很多是外管无任何改变,但是已经不能充放电的了,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不要应为这个小问题,多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