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测上管D级有12V,G级无电压,S级也无电压。

楼主(2014-06-14):
诊断卡复位灯常亮,不跑码。测CPU上管D级有12V,G级无电压,S级也无电压。接下来维修思路是怎样的?

网友:
你看看下管的d级有没有cpu供电  复位灯常亮是没有复位,你查下全版的供电看看

网友A:
CPU下管D级也没有电压!内存、桥、总线供电都正常。

网友:
先查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下管D级也没有电压!内存、桥、总线供电都正常。

我也是新手,说错勿怪,这明显是CPU供电有问题呀,是MOS管坏还是供电芯片有问题就不懂了。

网友:
查PWM芯片工作条件。满足就干掉它。没满足就顺着查。

网友:
CPU供电是最后出的,你看下其他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先换个CPU看下,如果还不行就看下CPU供电芯片条件是否满足,满足换芯片 不满足找条件,如果CPU供电电路有短路时不可能触发的,所有你别以为有什么场馆短路之类的。

网友:
mos管没问题?

网友:
查供电
开启电压无,上管S极是没有电压的,下管D极也没有

网友:
看上去是CPU没有电压,,先看下其他的供电都正常了吧??正常就修下CPU供电吧。。

网友:
G级无电压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有思路了!查电源IC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否:再查后级电路,明天去店里搞搞!

网友B:
问问这板是怎么坏的对维修有帮助的!换个电源,桥供电和内存供电都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问这板是怎么坏的对维修有帮助的!换个电源,桥供电和内存供电都有吗?

桥和内存供电都有!没问。给客户换了一板子!这是留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下管D级也没有电压!内存、桥、总线供电都正常。

那不就是没有CPU供电导致无复位吗?把CPU供电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