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电脑主板MPC61PQ-CM V:1.0的集成显卡出现花屏

楼主(2014-06-14):
方正电脑主板MPC61PQ-CM V:1.0的集成显卡出现花屏,并且南桥温度烫手,频繁死机。先说电源保证够用并且是好的,内存金士顿1333矮条,CPU是SDX145HBK13GM,重装系统不起作用。我怀疑BIOS出问题了、大家看看什么出问题了、、、、、、
cpu
显卡

网友:
这个要看看如何·····················

网友:
台式机?????对于台机集显花屏再插个独立显卡应该就不花,对于你说的南桥烫手经常死机,这不明显是南桥问题吗,把南桥散热做好点嘛。。

网友:
自己重做了一个散热器,把内存换成芝奇DDR3 1600的不出现这个死机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