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进了系统 跑3D掉电,

楼主(2014-06-14):
联想G460 进了系统 跑3D掉电, 再次触发扔可以进系统,散热  没问题 ,CPU 和显卡温度也不太高
还有的时候 开机的时候 内屏不显 外接显示
最有可能是 哪的问题   显卡?显存?
好郁闷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4-6-15 11:41):
更正一下 今天 再试 刚进系统就掉电了

网友A:
显卡脱焊的可能性很大,可以上BGA加焊一下,不行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脱焊的可能性很大,可以上BGA加焊一下,不行换显卡~~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摘下重植吧

网友:
个人认为显卡的可能大点  ,

网友:
不知道 这个显卡 坏的多吗  是换显卡 还是重置啊

网友:
先换掉CPU的供电电容  看看这边也会影响  显示  再去弄下显卡(加焊)

网友:
G460 这个机器,一定要检查显卡和散热接触是不是良好 ,还有这个机器热管 好像坏得也不少 也要检查下!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