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逆变电源整流充电电路

楼主(2014-06-14):
直接上图:

前面的是按照原电路画的,这两个电路有什么区别吗?
这种全波整流电路和桥式整流电路,哪种比较好吗?
那种充电对电瓶比较好些?请大家帮帮忙 急

补充内容 (2014-6-16 18:51):
测变压器交流中间脚对两边电压分别是12.3V左右,经过全波整流管后只有9V左右,充电也正常,感觉这样电瓶应该充不满,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自己设计电路吗~~

网友A:
这两种电路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全波与桥式整流的差别在于全波需中间抽头的变压器且整流二极管的反向耐压要求高些。它们对电瓶充电没什么两样。具体知识可百度一下,网上多得去!

网友:
这两个电路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电路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全波与桥式整流的差别在于全波需中间抽头的变压器且整流二极管的反向耐压要 ...

现在电路正常,输出电压9V左右,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输出9V表明变压器次级交流输出电压约为10V左右吧!如果想提高输出电压可加滤波电容,输出电压可提升约为14V左右。有公式的,不加电容时整流出来的电压约为次级输出交流电压的0.9倍,加电容约为1.4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9V表明变压器次级交流输出电压约为10V左右吧!如果想提高输出电压可加滤波电容,输出电压可提升约为14V ...

加多大的电容比较合适吗?
加电容后电瓶给逆变器逆变的时候多个电容有没有影响啊?
交流测得电压时12.3V

网友A:
所加电容470——1000UF即可,没什么严格要求,电容特性是“隔直通交”的,多个电容也没什么影响,“交流测得电压12.3V“?你指的是变压器次级的交流电压吗?若是,直流输出9V有点低了,仔细查一下所有整流二极管吧!可能某个二极管导通特性变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加电容470——1000UF即可,没什么严格要求,电容特性是“隔直通交”的,多个电容也没什么影响,“交流测 ...

二极管全换了还是一样,这样的变压器直流输出还可以怎么改整流电路才好呢

网友(2014-11-24):
逆变器要加电容,分2倍压,3倍压,4倍压……

网友(2015-12-17):
学习学习。好的。学习学习。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