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P43-X5 复位时钟电压正常 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4-06-14):
小白再次驾到,维修此七彩虹CF-P43-X5 主板已过去3天    忙忙空空搞来搞去还是没搞好。  起初,板子拿到手,上电,复位正常,时钟正常,一切电压正常, - - 尼玛,这怎么修, 果断找图纸,挖槽 找了好久了 发求助也没有人能有这图纸- - 。。。无思路啊,怎么办啊- - 。都正常啊,信号没图纸又查不了- - 其实我也不知道查,刚学主板- - 全自研究,这什么信号什么信号的好困难的感觉。  不管了,换个IO再说- , 坑爹的手,还把一个脚给搞掉了- - 。。。图片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无法上传那么大的,无法上传此格式的,格式 大小都没错- - 没办法 不传了。。。  修修补补IO后 , 开机 问题依旧- - 。不修了,扔一边修别的去。 事隔2天后。挖槽 这个主板3天了,赶紧处理下, 无厘头的上电,还是一样的- - 。算了 没图纸,直接干桥吧   拿上自制土炮,干了一枪,凉了之后,上电,尼玛 跑了。干此主板千百回,终于好了。 贡献上可用BIOS,  此主板 板子写着 CF-P43-X5   PCI槽上是CF-P43-X3 。。。  对了桥是干南桥

CF p43 X5AmericanMegatrendsInc.-080015.zip

网友:
小白不容易,给点分吧

网友A:
怎么做的土炮啊

网友:
土炮干桥,怎么干啊?

网友B:
土炮以前论坛里的多了,现在BGA已经很便宜了,没必要再用那个东东了!

网友C:
土炮干桥没见过,发个图片吧,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做的土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土炮以前论坛里的多了,现在BGA已经很便宜了,没必要再用那个东东了!

这个还是我师傅弄了7 8 年至少的土炮了。说是师傅 -- 其实也没什么教。全自己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土炮干桥没见过,发个图片吧,学习一下。

土炮来了

网友D:
你这土炮还真象样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土炮还真象样儿!

哈哈 0 0  温度检测仪  底盘温度检测   电压表没搞上,  风度控制 温度控制 , 时间控制

网友A:
做下了也不便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下了也不便宜吧

这个是我师傅 7 8 年前做的了。那时候BGA多贵,这个做下来 估价 也就1000不到吧

网友:
这个夹具做的好,

网友E:
现在BGA已经很便宜了,没必要再用那个东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BGA已经很便宜了,没必要再用那个东东了!

这个是7 8 年前做的 能用就将就用呗。 毕竟 7 8 年前BGA多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