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色显示器程序

楼主(2014-06-14):
屏型号:m185xtn01.0   主控 rtd2270程序谁有

网友A:
这是友达18.5的屏1366*768  LVDS单8  屏电压5V,你找这个参数就刷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友达18.5的屏1366*768  LVDS单8  屏电压5V,你找这个参数就刷就行啦.

LTM185AT01_SI8L_1366X768_5V_RT2270_5KEY_NA_FHJ_100924.bin  128k能刷吗   三星18.5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