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联想E420 波形分享!

楼主(2014-06-14):
机器:DELL N4030
故障:USB 不好用!时认时不认!
解决:测量发现有一个口的USB数据线对地组织只有60欧明显不对,直接给客户报南桥!闲的没事就测了下几个波形顺便分享给大家作为参考!

3V电感的波形!      5V电感的波形! EDID CLK的波形!
EDID DATD的波形! LPC_LFRAME#的波形! 内存SMBCLK的波形!
内存的SMBDATD的波形!
另一台机器是:
联想E420
故障为:待机0.03
解决:更换D95280 后OK!顺便分享给大家波形作为参考!
EDID CLK 的波形! EDID DATD的波形! LPC_FRAME#的波形!
SMBCLK的波形! SMBDATD 的波形!
以上波形是我刚学会的!有不对地方请大家指出!!!觉得有用就给加分吧!!!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

感谢回复!!共同学习!!!

网友:
感谢给的积分!有不对之处!还望给予解释!指正!!!

网友B:
请问楼主,我一样的示波器测试3v 和5v电感的波形,老是测不到,3次里面只有一次能测到。我是用单次,普通波形,也是1v 的,电压上升波形你是怎么抓到的,具体的设置能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我一样的示波器测试3v 和5v电感的波形,老是测不到,3次里面只有一次能测到。我是用单次,普通波 ...

35V自动就行了

网友C:
有几个发重了 HOHO

网友:
抓波大神,这是怎样抓的波???

网友:
示波器是多少兆的?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别太笼统,能说下具体的步骤,怎么设置的吗
从比如 我选  触发模式 边沿触发,       边沿类型,上升二级管,       触发方式,普通,
可就是老抓不到波形,我是先把探头放到电感后端,再通电抓的,经常抓不到,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
没说清楚 就要分

网友:
没有接触过示波器 感觉很给力的样子。。

网友D:
在那个地方测你没说啊,具体点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我一样的示波器测试3v 和5v电感的波形,老是测不到,3次里面只有一次能测到。我是用单次,普通波 ...

测 待机就有的3v或者5V你先调好示波器然后把探头放到3V或5V的电感上再查电源查上电源测试测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那个地方测你没说啊,具体点哪里?

你找下图纸就知道了 一般外接有电阻或者是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几个发重了 HOHO

是两款机器波形查不到不是重复!

网友:
从图片上就能看出来!怎么设置的!

网友:
高手出来说下复位信号测出来时什么样的啊 !!!

网友E:
其实要求没这么精确的  我基本只看有没有就行

网友:
看波波好,没有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要求没这么精确的  我基本只看有没有就行

我刚学习~!所以测准确点 !

网友:
偶然间看到的,。收藏了楼主,。今天没分了加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