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联想F40,自动待机。

楼主(2014-06-14):
接一联想F40,intel 7300大显卡,问题是看电影时突然待机黑屏,按下键盘或开关又回到用户界面,回车进去又能用,不定时就这样。显卡焊过后时间管长一点,但是你看到40分钟电影时,一会就待机了,频繁出现,换过硬盘做了系统,电源管理选了一直演示,里面休眠待机全部关闭,还是这样。有高人遇到吗?外接也一样,主板外设全拿了一样,空板也一样。

网友:
把休眠开关干掉试试!LID

网友:
把休眠开关干了。

网友:
是否休眠了??

网友:
看电影会这样,你鼠标一直动,也会这样。休眠开关在什么地方

网友:
楼主不是干维修的。鉴定完毕~~!

网友:
压根就没有休眠键,我把上半边拆了,没看到,C壳拿了,把上半边和主板一盒就待机了,我拿个费屏放主板上不待机,到底是感应还是,有按键的,南桥右边有个按键是开关。左边有个小灯,不知道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