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电到了 = =!关于自己亲手改装高压条的蛋疼问题 求解脱

楼主(2014-06-14):
  原先这个高压条是两口的(高压条确定是好的),想改装成单口以后方便测试液晶显示器灯管。
  高压板如下图:

  电路图如下图:

  开始改装(有一个口是被我不小心压断了),12V、ON/OFF、GND三条线全部接好,测试灯管没有亮。后发现开关线没有5V,用了一个三端稳压器7805,开关线5V正常了。但是灯管只是亮了一边(三分之一灯管长左右部分亮了),另一边没有亮。后经判断:可能是高压保护起来了。查了相关资料,发现这个高压板上的芯片是DF6109A。

  DF6109A引脚参数如下图:

  经查实,13脚是保护脚,对地短路后,又开始接通电源,症状还是一样。灯管还是只亮一边,另一边不亮,我惆怅了。后面手无意中碰到这个地方,
  如下图:

  手碰到此处,就产生丝丝火花,灯管全亮了(唉,手被电了一下,酥酥麻麻的感觉)。我就纳闷了,保护脚已经对地短路了,开关信号5V正常,12V电源正常,接地线也正常,为啥灯管就是只亮了一边呢?后面我有试着用万能表黑表笔接地,红表笔去触碰那个地方,灯管是全亮滴!求高手解答!!!弱弱说一句:我还是一个新手,勿喷!

网友A:
没那么麻烦,直接把EN和VIN短接就好了,也就是把供电和开启用一个电压。绝对实用。

网友:
你剪断的那边肯定有什么件有用,类似没有回路了!

网友:
下次剪的时候认真看一下电路再下手,怀疑回路问题

网友:
剪的时候看下电路,剪完需要接的还是要接好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麻烦,直接把EN和VIN短接就好了,也就是把供电和开启用一个电压。绝对实用。

12v直接接EN真没有试过,长时间测试能行吗

网友:
直接在淘宝上买一个灯管测试仪才十几块钱。

网友:
这个自己动手太麻烦 不如买一个了

网友:
楼主         幸苦了 加点分

网友:
就算双改单 也没必要剪掉吧...

网友:
看你就不会加高压包,会的不会剪掉,图白色的线接灯管的一条的

网友:
另外一头直接短路就行了干嘛。怎么麻烦

网友:
怎么改都有一个原则,电压开启接地

网友(2014-07-14):
恭喜你,似乎碰到另一只灯管的高压回路了

网友:
怪你手贱了     哈哈

网友:
直接买一个不就行了这么费劲又不贵

网友:
自己买一个 多好啊    可能是把回路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