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t8105的启动脚

楼主(2014-06-14):
请问rt8105的启动脚 ,不知道是哪个,新手求助

网友A:
第七脚是信号的开启脚

网友:
第七脚,图纸上都标着呢。

网友:
对的,是第七脚,不是标着en的吗?哈哈

网友:
comp 脚即是补尝也是开启脚,不是写了en吗

网友:
七脚是开启脚

网友:
楼上说的对呀,你看看7脚上都写了"EN"

网友B:
看大家只回复了是第七脚,却没有人分析开启信号的来源和工作原理,所以我想楼主还是一样弄不清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
我来分析下,不对的地方大家给指正:
首先5脚要有5V的芯片供电电压,1脚BOOT本身是自举升压的意思,在这里是通过复合二级管直接供电的,于是8脚通过芯片内部的逻辑输出一个电压,而这个电压正好是7脚COMP的电压作为开启芯片PWM工作的作用,然后2脚和4脚开始工作,输出1.8的内存供电电压,最后由6脚反馈给芯片,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七脚是信号的开启脚

七脚的EN信号时从八脚来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七脚的EN信号时从八脚来的吗?

8楼已经清楚的回答了你的问题,这里我就不重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楼已经清楚的回答了你的问题,这里我就不重复了。

8脚是输入怎么会输出的呢?7脚是补偿这个电压应该是有了输出以后才有的1.8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8脚是输入怎么会输出的呢?7脚是补偿这个电压应该是有了输出以后才有的1.8V。

有了自举电压后(通过复合二极管直接供电),芯片内部的逻辑输出一个电压也就是8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了自举电压后(通过复合二极管直接供电),芯片内部的逻辑输出一个电压也就是8脚电压。

看过很多芯片引脚的功能这个phase基本都是作为输入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大家只回复了是第七脚,却没有人分析开启信号的来源和工作原理,所以我想楼主还是一样弄不清这个芯片的工 ...

这个分析得非常有道理。。。  楼主 按这思路去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