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未插入适配器放电原理——不足之处请大家指正谢谢!

楼主(2014-06-14):
梦醒听风               附件内有图片,在这里不知道怎么发电路图

电池放电原理未插入适配器

电池各PIN脚功能说明:

第一PIN接地

第二PINSYS_PRS# 保护信号,电压保护信号

第三PIN BATT_PRS#电池插入的侦测信号

第四PIN与第五PIN为电池电量侦测信号

第六PIN为电池的真正电源

当电池插入笔记本电脑时,电池的第三PIN BATT_PRS# 信号会发到EC的172PIN ,检测电池是否插入OK!

当电池插入OK后,第四PIN与第五PIN CLK_SMB与DAT_SMB 分别发到EC的169PIN与170PIN 检测插入电池的电量。

此时EC会发出ENCHG#(电池充电信号为低电平)高电平信号,(此时电池只能放电,不能充电)。到MAX1909,此时,侦测到电脑只插入电池,没有插入直流电源。

此时电池从第六PINB+_4开始放电,经PL19,PL5产生B+_3

要想电池放电得到主供电,首先要满足PQ8导通,只有PQ8导通了,MAX1909才能发出低电平控制PQ3导通,从而使B+转换成BCBATOUT,得到主供电。

首先看PQ3是一个P沟道的MOS管,要让其导通,必须是低电平,

所以PQ12必须导通,才能使B+_3上的电,满足串联分压,从而产生一个低电平,使PQ8导通。

PQ12导通必须是高电平,才能导通。BATT_EN必须是高电平。

BATT_EN是高电平,其高电平是由VSOURCE转换电路得来,

VSOURCE是由B+_3 经PD32转换过的,一定是一个高电平,大约11V左右。

当电池插入电脑后,没有开关前,VSOURCE已经B+_3转换得出大约11V左右的高电平。

PWRSW#上的电平也为高电平,PQ92A导通,拉低PQ92B G极的电压,所以PQ92B截止。

PQ93B的G极就是一个高电平,所以PQ93B导通,BATT_EN的高电平将会被拉代成低电平。

所以当插入电池后,没有按开头以前,电池是不会放电的.

当电池插电脑后,并按开后,PWRSW#是个低电平,PQ92A截止,PQ92B导通,将PQ93B的G极拉成低电平,

所以BATT_EN输出就是为高电平。从而控制PQ12导通,满足PQ8 G 极串联分压,得到一个低电平,使PQ8导通,

PQ8导通后,产生B+,一路送给芯片16PIN电池电压检测,一路送给PQ3的G极,

当芯片检测到电池电压信号后,控制芯片第从28PIN发一个低电平,从而使电池的电B+ 转换成主供电DCBATOUT。

开机后,DCBATOUT产生后,EC持续发出ALW_ON高电平,控制PQ93A导通。

当PWRSW#为高电平时,PQ93B G极的高电平会被PQ93A拉低成低电平,所以BATT_EN保持高电平,实现电池持续放电。

电池放电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ery good experience , thank you

谢谢谢!!大家共同讨论吧了!

网友(2016-01-23):
我这里有一个HP 450 电池开不了机,,电池电压只有2.8V   同时插适配器也不充电,,,

网友(2016-11-14):
SYS_PRS#  这个信号详细讲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