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 有铁MOS管的维修 抛砖引玉

楼主(2014-06-14):
维修 B460 B460E  B470 等纬创代工的笔记本中 ,
经常遇见 类似下图的MOS管
惯上称其为铁MOS、乌龟壳?
这种管不稳定,易出问题。引起笔记本掉电,死机等诸多不能正常使用的问题。
因其脚位设计特殊,用料特殊,在维修中也给我们带来了难处。
不经常维修的很难备有同型号的料,新手初见更是难免疑惑
下面就根据我个人的维修经验,和大家探讨下遇见这种管的维修注意(仅对铁MOS)。
己知彼 ,修它首先要分清上下管,分清每个管的 G.D.S (老鸟无视)。
对于非常不明白的,可以参考 B470的点位图 和PDF图纸 加上主板对照。
只要对照过一次的就非常明白其设计大同之处。
其实铁MOS 也是MOS管   把他简单化和普通的8脚MOS一样。
维修中
遇见主板大短路的机器,CPU供电不正常产生的,机器不稳定掉电的……有这种铁MOS的
首先要考虑测试这种铁MOS一般上管不稳定易坏。
但是更换中注意后级是否短路 ,下管是否正常, 其 G 级是否正常,CPU PWM 芯片是否有问题。
在替换中
可以参考下图(本人已经如此成功改过多个)
1.注意脚位 2.注意用料要选择大功率的上管 3.注意焊接工艺
MOS管只是抛砖引玉,可以回帖发表您的见解。凡正确有效回帖,
表达出对该管的见解者 , 将会对其奖励2-10下载分 (灌水扣分 )。
[fly]加分不是目的,探讨才是真理[/fly]

                          ----天意wx
参考 B470点位图

网友:
我发现铁壳出问题的机都是因为客户玩游戏,如果不玩游戏出问题的情况少。
另听很多人说改管用不长久,看看他们飞供电的细线真细,完全不考虑电流的大小。改管时最后取料板上CPU供电的管子并区分上下管对应安装。
我这样改从没返过

网友:
这种管子用原装的代换极容易把中间的两个点虚焊然后导致掉电和黑屏

网友:
见过很多人换铁壳都没换好,其实要注意的是在换的时候把中间的两点锡稍微加点,有些人没加换的时候接触不到通电的时候导致大电流或一连串的问题来了,换全新的时候也要注意给铁壳中间的两点加点锡这样效果会更好。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代换MOS型号给一下,有无加退偶电容说一下

网友:
这样也可以的 短距离还好
焊得很劳固。。

网友:
你真牛逼直接焊锡连引线。

网友: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最近几天都遇到这种mos出问题。料板都被拆干净了

网友(点评):
MOS坏的比较多。。 是要常备的元件。。。

网友A:
按理说这种铁壳管的散热应该比早期的塑封管好,但事与愿违坏的却多,应该是制造工艺的问题吧。就如同AMD的CPU,时间长了内部芯片与铁壳间存在间隙影响散热。

网友:
AMD的CPU 温度高的问题害了不少人,不知道的依为是CPU坏了。。

网友:
现实维修中还没有遇到铁MOS管的板子,我有个提意,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1.看一下铁MOS管能不能找到PDF资料,认真分析一下它的参数和曲线图
2.在电路图中找一个相关的电路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比如通过它的电流的安数,以及它在电路中的相关作用。

网友:
看资料说这种MOS散热好,我看其实不然,如果要是用在台式机主板加上散热片应该好些,这种MOS铁壳是漏极源极和栅极在中间。

网友B:
楼主修的是B470? B460可以这么焊,B470的空间有点紧凑

网友:
遇到这种乌龟壳还真是头疼的很。。

网友C:
麻烦下较常用的可代换mos管,上次我飞了4个管子上去 开机快亮了就烧了,最后整个板子都出问题了以后没敢再改,全部换同样mos的

网友:
应该是上管对应上管换。。下管对应下管换。。应该问题不大。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找个料板 取其CPU供电管就可以了 注意高端低端管的对应

网友:
还有好多联想的也是用的这种管   比如 Z570 似乎也是

网友:
版主,我的理解是直接换相同型号的铁MOS管,这种管的散热效果好。设计这种铁MOS管自有他的道理。缺陷
是这种铁MOS 易出问题。质量有待改进。
版主,这种改过的就不易出问题吗?我修到的这种改过的,也有出问题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的是B470?B460可以这么焊,B470的空间有点紧凑

8楼楼主求分析,这是怎么改的啊,1楼楼主的改真心骇人啊,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我的一般也是和楼主一样改的,D和S直接焊板上,G飞线

网友:
之前有改过两台,第一台效果很好,第二台B460也是用普通MOS管代换,发热量非常大,换了好几对都不行。最后没办法订的铁壳,换上去后只是有一点点热。所以我认为最好还是用铁壳代换,毕竟它们的参数是不一样的。

网友:
乌龟壳的管没有这么好用。。。

网友:
终于明白这个铁壳子了

网友D:
我感觉还是工艺问题、毕竟一个新鲜事物出来的时候总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的对吧、楼上的有个说的很好他的出现说明下一个时代来了、我们在用老旧的东西来代替肯定有某些方面不及、我们做维修的没办法去制造这种东西随遇而安吧、改进那不是我们的事情只能期望厂家把这个诟病尽快改进吧

网友:
维修当中还真的没遇到过

网友:
这种乌龟壳换起来真的是很麻烦!我也很头疼,料板都拆完了。看来以后也要学着楼主来改了。

网友:
换过两次 都是刚上去正常上电 然后大短  非常郁闷

网友:
不晓得 铁壳子 现在知道了 谢谢 楼主

网友:
版主哥哥,我也试过像你这样改不换铁管子,但是用一会儿就会烧掉 焊接都没问题到底能不能带换?

网友:
不错,值得研究下哦

网友:
谢谢楼主今天对这种mos管的诠释,让我今天对他深刻的记住了这种mos管 希望今后的日子里楼主多多发帖  对于我这样的二五子来说非常有意义   真的是对不起楼主了,我把今天的评分都平出去了 到你这 不让我平了 实在是对不住了

网友:
这样的改法发热量太大了,还是不稳定的.最好还是用新的IRF代换.其实这种一般都是的电源问题引起

网友:
我感觉大短的时候换个乌龟壳就好了。但是没有改过;加5分

网友:
你的背景真花啊…………

网友:
一直用普通8脚CPU上管代换,下管都是没坏的就没换,旁边有8脚驱动小IC的记得也要一起换掉,改了好多台都很稳定没返修过

该普通的没问题么 都 是 定 的管子 回 来换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这种铁壳管的散热应该比早期的塑封管好,但事与愿违坏的却多,应该是制造工艺的问题吧。就如同AMD的C ...

我认为这种铁壳管密封性不好,管芯是直接做在铁壳里面裸露的,焊在电路板有一点间隙进空气,管子在工作时发热容易氧化接触不良就烧掉了

网友:
我们的维修知识也要与时俱进呀

网友:
以前我在B460上用大功率管代过,温度不是一般的高,飞线的焊点一会就烧开了,当时实在是找不到铁壳,就给芯片装上散热片还不错,虽然还是温度高,但是还是一直能用!

网友:
这个铁壳子 如果是CPU供电的或者是U内部GPU供电的 U也有可能损坏

网友:
学习了小白学了不少东西哈哈

网友:
天意大哥,你一般拆什么供电的上管改啊,你说的大功率,可否说下型号,我修这样的本本都是买乌龟壳换

最简单的你去拆别的机器的CPU的供电上管

网友:
碰到过一次,分不清各脚位,现在看了楼主的图片和点位说明,看懂了。前次改过一次,改了后没亮,没法只能找个铁的换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还是工艺问题、毕竟一个新鲜事物出来的时候总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的对吧、楼上的有个说的很好他的出现 ...

工厂改进的话我们的事情不是又少了吗?有点缺陷对我们维修来说也是件好事,电脑不坏,他们卖电脑的销售量也会下降吧
之前也用普通改过,但没成功,看论坛上说要上下管一起改,才行,后面遇到我又改了一次,还是一样
之后就一直用原来的铁壳代替,没想到楼主这单改个上管都可以

网友:
太好了。学了一招

网友:
这种遇到过很多次 都是用迷你MOS管改的 上下管全部换 不然会返修

网友:
这种机器修好要反复测试,有时功率不够或产生瞬间高电压时,就会烧掉

网友:
我今天也王八壳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我想问问楼主  这样改的会不会不稳定   会不会容易烧啊

网友:
直接买这种MOS管换就可以了,改了怕不稳定

网友:
厂家既然用铁壳自然有人家的设计原因  和道理   自认为买新的铁壳装上去   1美观 2方便  3耐用

网友:
第一次看到,我也大吃一惊,但只要跑下就明白了,这玩意儿有时边U都完蛋了,烦得很呢。

网友:
现在淘宝上有卖的 方便了

网友:
这种铁皮管对新手来说要焊好还是不太容易的,看似简单,火候掌握不好就又坏了,楼主的文章可以学习下,能改成普通管是最好不过了

网友:
这个理论上可以用普通的8脚MOS换,但要看参数,主要是耐压、电流(ID)和内阻(RDSON)。有些显卡也用这种乌龟壳,很少坏的

网友:
我见过别人换这种MOS管的,换了三四个才换好一个。。

接触这门还不是很长,昨天焊24脚供电芯片【第一次】,最后没焊好,焊锡老是贴着焊盘,不起来,无语。。。

大糕,可以说说焊供电芯片的技巧么?

熟可生巧先掌握基本原则 和焊接规则 之后就练习再练习

网友:
遇到这种新型号MOS管产生的问题,真让人头疼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谢谢分享 支持

网友:
我在纬创里面修板修了6年多,这不能说是纬创的问提这只能说这是供应商的MOS管问题

网友:
最好是铁壳换铁壳,真心不好焊,焊完不知道有没有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下较常用的可代换mos管,上次我飞了4个管子上去 开机快亮了就烧了,最后整个板子都出问题了以后没敢再 ...

我就是这样的,还是从一个高端机子的料板上拆的CPU上下管,那个机子上官一穿 大电流 最后修不了了 还是换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工厂改进的话我们的事情不是又少了吗?有点缺陷对我们维修来说也是件好事,电脑不坏,他们卖电脑的销售量 ...

我们不就是干维修的吗、都好了我们去干啥、知道他爱坏就行了剩下的你懂得收钱就好

网友:
经常修到,这问题让人恼火

网友:
唱一首刘德华的天意,为天意WX助力。给力了这帖子,老三现实维修中直接换同型号。楼主这方法也方便了*脏话*后如遇此问题也能很快解决了。

网友:
好像碰到的很少呢,我只听说过没见过实物

网友:
换完CPU供电的铁管上管时,,上电用手摸一下看会不会有其中哪个管子发烫,如有发烫的会引起掉电,或者没几天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还是工艺问题、毕竟一个新鲜事物出来的时候总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的对吧、楼上的有个说的很好他的出现 ...

还改进啥呀   设计的人多出这种BUG  我们维修的人才有钱钱可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工厂改进的话我们的事情不是又少了吗?有点缺陷对我们维修来说也是件好事,电脑不坏,他们卖电脑的销售量 ...

你改的时候G级飞线是不是太长   长了纹波大  容易挂

网友:
有块V360也是铁MOS上管烧坏,换了N个上管还是不行,CPU电压只有0.8,正常要1.0才正常,,悲催。

网友:
这种铁的mos管在LENOVO的机器上,很容易造成主板的短路,它烧坏的多!用其它MOS管代替改过,由于发热量高,易返修!最近2个月用主板上的高发热 耐压的MOS管改过,还没返修

网友:
还没有试过,以后有机会试下

网友:
这种MOS管容易出问题 以前在联想的板子上就有好多

网友:
一般都是这样代换的吧

网友F:
第一次发现铁壳Mos管的问题是在W510进系统掉电   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  专门发了个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7261-1-1.html   因回复不对楼主还扣了我2分

嗯 你的是在你的回帖中灌水 随意扣分了 呵呵 …… 以后注意就是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发现铁壳Mos管的问题是在W510进系统掉电   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  专门发了个贴http://www.chinafix.co ...

呵呵  以前不知道  以为可以在自己的帖子中简单回复。。。。。谢谢啦  版主

网友:
这种铁壳管子坏了,大多数控制它的PWM芯片都一起换掉才能稳定。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铁壳管,改得看着挺吓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