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P7H55无复位,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4-06-14):
每次我都会听到这样的对话。不知道同学问有木有同感。
    师傅,这华硕板有问题,(什么供电,时钟,复位,不跑码等)
    你把822排阻换了就好了。。。。。。。
这时候我就会想了,换哪个822?,总得有原因吧。为什么会是那个822坏了,总不可能板拿到手就换822吧,这不是瞎子走路吗。
  今天修了两块华硕P7H55。一块不触发,一块无复位。,

网友:
总会遇到这样半懂不懂的,还罗里吧嗦的。。说实话,台板修起来太廉价了30块钱,不好修的修个大半天,好修的还好点。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看了好几遍了还想看,都舍不得关闭了!感谢楼主!

网友:
我感觉我们俩有点像

网友:
楼主好像只写了一个案例,分析的很仔细!有一定的功底

网友:
拿到板子直接换822  哈哈哈

网友:
分析一下为什么总是822呢?

网友:
这个822排阻是否内部四个全坏了?

网友:
822排阻是信号线上的吗?

网友:
华硕822问题真的多

网友:
以后拿到这板子直接822排阻 ~

网友:
822.。。华硕,换了吧。,。。

网友:
822 算通病吗?坏得这么多

网友:
华硕的板,以后拿到,首先考虑822排阻

网友:
我也遇到过老是822的

网友:
这贴很好。。 原来是822上拉坏。。没有电压到时钟的开启电压,至没有时钟。。

网友:
822这么吊,华硕知道么

网友:
华硕的822伤不起啊 ,但有通病的板维修起来不一定是坏事啊 ,不要说人家不好,不坏我们吃什么呢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思路清晰,不过发现822问题我从来不换,都是两排脚加焊OK

网友:
我最讨厌时钟脚位问题了!要是有个时钟脚位总结该多好啊

网友(2014-07-22):
楼主运气好啊。。我的是反复上电不亮。。没复位没时钟。。时钟开启供电都正常,。。就是没时钟后来查了下桥要发出DRAMPWRGD后才会有时钟。。。

网友:
楼主问一下,P7H55-M USB3,时钟芯片是什么时钟芯片的啊。时钟芯片型号是什么啊。

网友(2015-11-25):
引用 网友A:
PCI插槽 A15 脚复位电压是VRM PG和PWROK信号电压正常后发送到南桥工作才会产生的,这里时钟电压也就是所 ...

嗯···这个我理解。我打个比如 比如CPU供电正常后他会发出PG控制产生VRMPG信号去开启时钟··对吧,,我的意思就是时钟正常后会发一个什么信号,表示可以开启复位

网友:
肯定是有原因的,只是查信号很费时

网友:
时钟的开启,是vttpwrgd 吧,直接找CPU供电 pg跑线也能找到问题吧,楼主会从时钟芯片着手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