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AMD集显 不亮机曲折维修

楼主(2014-06-14):
话说这本来的时候是不亮机,报警,由于经常修到这款本,所以也没仔细听到底是几声报警,就果断拆机,然后找北桥,先用风枪吹一下,亮机了。于是胸有成竹地放到BGA上加焊,结果加完后不亮了。我总是犯这个毛病,每次吹完都亮机,就是用BGA加焊完了就不亮了,总是需要取下芯片重新植球,麻烦死了,这技术真差劲。于是师傅开始修这个本,他把北桥取下来,貌似是掉了一个点,做上后内接外接都不亮的说,于是从淘宝上淘了一片,做完后,居然前面都正常,就是在输入开机密码那有些许花屏的痕迹,外接也一样,像是显存的问题,星星点点,不是很多。(注:由于都快下班了没来得及拍照)刚开始我们都怀疑是北桥或者显存,当师傅想再重新加焊一下北桥的时候,他发现了问题,北桥上面的两个小电容连锡了,于是用烙铁弄好,还是不行,和之前一样的故障,这是怎么回事呢?下班了,我去上了个厕所,当我回来的时候,疑惑被师傅消除了,他说他反复端详北桥附近,发现在北桥附近一个电阻有问题,他说怎么看怎么别扭,(他老说自己眼睛很厉害,能看出故障,确实眼睛比较犀利,他能看出来的东西,我几乎看不出来,这就是师傅和徒弟的差距啊),于是在没有看电路图的情况下,他把那个电阻去掉了,直接用锡连上了,因为他认为那是一个过供电的电阻,后来他用表测量这个电阻变大了,事实证明他做对了,果然不花了。那个电阻就是R1506,一个O欧的电阻。再后来就是各种不明白了,不明白为什么它的阻值会变大,不明白这个电路是给谁供电的,请给位大师明示!

网友A:
吹亮机器后,最后冷却后再上BGA,以前我也跟你一样,吹亮了马上就BGA这样桥爆珠也容易做不好。  图上面的是桥还是显存撒。感觉像是显存,因为显存少供电时会导致花屏等一系列问题的,你师傅技术真好,我也是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B:
跟这样的师傅学到不少东西吧

网友C:
维修就是这样,修好了却还有疑问。多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

网友D:
你师傅的经验真不是盖的。呵呵

网友E:
前两天我也修到了这机器,一开始的故障是开机报八声警不显示,直接上BGA加焊北桥,做好后花屏,最后换了个新的北桥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吹亮机器后,最后冷却后再上BGA,以前我也跟你一样,吹亮了马上就BGA这样桥爆珠也容易做不好。  图上面的是 ...

我感觉应该是显存供电,但是看图纸看不明白,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这样的师傅学到不少东西吧

嗯,师傅的经验可是十多年维修的积累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维修就是这样,修好了却还有疑问。多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

有时间的话还是多研究研究,最好弄明白,以后就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师傅的经验真不是盖的。呵呵

师傅嘛,毕竟还是有两下子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前两天我也修到了这机器,一开始的故障是开机报八声警不显示,直接上BGA加焊北桥,做好后花屏,最后换了个 ...

你重新植球过吗?故障也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时间的话还是多研究研究,最好弄明白,以后就容易了。

就是呀,我越是遇到不明白的就越想弄明白,呵呵。

网友:
那个电阻两边的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重新植球过吗?故障也一样吗?

重新植球后还是报八声警不显示。

网友:
修这个我都建议客户换

网友:
修的总返修啊

网友:
是北桥供电吧?

网友:
这也行,这都能看出来,,!!
还能断定是0欧姆的,,你师傅太厉害了,对电路非常的熟悉啊,,

网友:
DELL这个机器八声报警一般加焊北桥,修复过两台!

网友:
dell这个机北桥坏最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你的维修经验,

网友G:
修好了就是王道,电阻阻值变大常见,还有阻值变小的才奇怪呢,,关键还是你师傅比你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应该是显存供电,但是看图纸看不明白,互相学习。

显存没供电引起花屏的现象随处可见。

网友:
应该是给北桥供电的吧

网友H:
有老师傅带就是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老师傅带就是省事

是的,有人顶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好了就是王道,电阻阻值变大常见,还有阻值变小的才奇怪呢,,关键还是你师傅比你细心~!

嗯嗯,师傅就是细心,我是看不出来。

网友I:
回想娘我跟着我师父 的日子  哎   手上有本本了 想怎么修 怎么修 修坏了 师父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回想娘我跟着我师父 的日子  哎   手上有本本了 想怎么修 怎么修 修坏了 师父搞定。。。。。

呵呵,现在是自己修了吗?也是想怎么修就怎么修啊

网友J:
这是显卡内部模块1.5v的供电,那个电阻变大会导致供电不足引起花屏,具体是显卡的哪个模块因为你截图不全很难看出来

网友:
这也能看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是显卡内部模块1.5v的供电,那个电阻变大会导致供电不足引起花屏,具体是显卡的哪个模块因为你截图不全很 ...

哦,是啊,谢谢啊,我是真心不知道啊

网友:
嗯,也许是做维修时间长了就能看出来了吧

网友K:
楼主,能不能给个BIOS 啊?集显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楼主,能不能给个BIOS 啊?集显的

坛子里没有吗?这个可以有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坛子里没有吗?这个可以有啊

我不确定是不是好的!

网友L:
你师父真厉害  高人啊

网友M:
跟我老板一样,哪里进水痕迹都看得出来,我却看不出来,那个电容坏了也看得出来  眼睛真是厉害

网友N:
学习 了,保险电阻我一般看到直接连上,想都不想

网友:
引用 网友N:
学习 了,保险电阻我一般看到直接连上,想都不想

是啊,太痛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跟我老板一样,哪里进水痕迹都看得出来,我却看不出来,那个电容坏了也看得出来  眼睛真是厉害

是啊,以前的师傅们经验特别丰富,眼神功力也很强。

网友F:
引用 网友L:
你师父真厉害  高人啊

是啊,要不就成师傅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不确定是不是好的!

应该没问题的,我们都是从坛子里面下的,一般我们都不自己备份的,没有这个习惯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是啊,要不就成师傅了呢。

我都想去找你师傅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都想去找你师傅学了

呵呵,好啊,先学习练眼力三个月,把你培养成火眼金睛

网友O:
电阻长期过流,内部电阻变大

网友P:
多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Q:
想成熟地做好维修就得多有“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P:
多谢分享维修经验

呵呵,和大家一起交流学习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Q:
想成熟地做好维修就得多有“为什么?”。

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电阻长期过流,内部电阻变大

嗯,说滴非常对

网友R:
这AMD的北桥看似简单 大部分一加焊就好 有些要重做 有的要换桥。这桥坏的多  上次换过一个 桥还很贵呢。翻新的都要1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AMD的北桥看似简单 大部分一加焊就好 有些要重做 有的要换桥。这桥坏的多  上次换过一个 桥还很贵呢。翻 ...

这种AMD的桥是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