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自动触发不显

楼主(2014-06-14):
机器上电就自动触发电流跑到0.56就卡住了,测量显卡和CPU都没有电压出来,其他电压都有,会是什么问题,新手懂的不多,求高手给点指点一下

网友:
换 cpu测试

网友:
CPU供电芯片有没有发出滋滋的声音,这个板子好多问题都是D95280造成的

网友:
cpu供电 有问题了 还有乌龟管子

网友:
先解决自动触发问题,可以先查查开机电路,从EC入手,查查到SB之间的信号;0.56电流应该是硬启动没启动完的样子,所以CPU电压没出来可以先查查EC有没有发出VRON,它有没有到达CPU供电芯片开启VCORE……如果连VRON都没有就从上边查,MAINON,SUSON……有的话往下边查,你懂得……

网友:
D95280有点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