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ly花屏

楼主(2014-06-14):
客户自己换屏线,然后弄到点不亮,检测电感被烧坏,换好亮了,但是花屏,黑白色正常!彩色就是满屏花点点!接外屏好的,显示屏和屏线都换过,故障依旧!求解

网友A:
这款机器我修过开机不显示,外接花屏,花屏的现象跟显存出了问题似得,加焊显卡没反应,直接更换新芯片问题解决

网友A:
K43LY,K43SD、K43Sv都修过了,就是没有图纸与点位。上次修过一个好像是惠普6535S吧(型号很模糊)026的桥,开机不显示,风枪一吹亮了,换了新桥的少颜色,又换了一个好了,所以希望楼主打打屏线接口阻值,没有断线,少件的情况下,可以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屏和屏线都搞过了,只能换显卡了

网友:
2#正解,外接正常,屏幕和屏幕线都换过,LZ可以看看显卡,加焊一下或者换新的,还是不好可以考虑显存(可能性不大

网友B:
肯定是显卡 测颜色对地阻止没

网友C:
客户说原故障是什么,为什么要换屏线?也不一定就是显卡,或许还有别的东西烧掉了也不一定,具体还有看原故障时什么。

网友:
测一上显存的的三大条件!

网友D:
先排除屏和屏线问题在测屏接口的供电,对地值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排除屏和屏线问题在测屏接口的供电,对地值是否正常!

对地值?正常是怎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我修过开机不显示,外接花屏,花屏的现象跟显存出了问题似得,加焊显卡没反应,直接更换新芯片问题 ...

这个外接没有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K43LY,K43SD、K43Sv都修过了,就是没有图纸与点位。上次修过一个好像是惠普6535S吧(型号很模糊)026的桥 ...

外接显示一切正常,屏线换了3跟,故障依旧,屏也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显卡 测颜色对地阻止没

颜色对地阻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客户说原故障是什么,为什么要换屏线?也不一定就是显卡,或许还有别的东西烧掉了也不一定,具体还有看原故 ...

原故障是客户自己拆机,装的时候螺丝打坏了排线,然后换排线不亮,修亮之后就出现花屏

网友:
加焊试下,应该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故障是客户自己拆机,装的时候螺丝打坏了排线,然后换排线不亮,修亮之后就出现花屏

,那很有可能烧显卡,先测量下显卡和显存的供电吧。

网友:
一定是显卡烧了

网友(2014-07-23):
应该是显卡的原因

网友:
屏显有米有弄好啊

网友:
或者 显卡 显存检查没有

网友:
我的这台裸版上电电流具然2点几安,测也有没有发现短路。其它都正常就显卡非常汤正准备换显卡呢、

网友(2014-11-17):
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呢

网友:
屏线松了。显卡

网友:
显卡死贵,换芯片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