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盘开盘

楼主(2014-06-14):
       这是我初学硬盘维修时的一点经历,当时刚接触硬盘维修,也是边修边学,由于对硬盘的好奇就自己花钱买了几块坏的硬盘,开始研究,电路就不说了,我对硬盘的内部结构很感兴趣,就开始开盘研究,其实硬盘内部并不复杂,由于硬盘式坏的也就什么也不在意了,打开硬盘盖,内部结构一览无余,盘片,磁头臂,磁头,音圈电机,髙磁磁铁,芯片,几个硬盘里盘片最多的是4片8个磁头,经过拆装几次后找到了上磁头的窍门,因为每个磁头臂有两个磁头且两个磁头是挨在一起的要想移动到盘片上就要把两个磁头分开,但是如果不小心就会损坏磁头,怎么办呢,4个磁头臂8个磁头要一次全部移动到盘面上,这可是技术活了,用镊子,一只手拿不了4个镊子,我就用软木塞做了几个小塞子卡在磁头中间分开磁头,哈哈成功了这样磁头就可以轻松的移动到盘片上面了,磁头到盘片上以后再撤出塞子,用手轻轻的拨动盘片(注意不要碰触盘面是盘片的侧面)这样磁头就可以移动到启停区了,成功了。
      为了了解硬盘的启动过程,我买来了好的二手硬盘也不贵,因为没有无尘间只好在家里做了,把屋里打扫干净用加湿器加湿然后紧闭门窗,停止加湿器,过一个小时,可以了,打开硬盘连接到电脑上(为了避免电脑开机时空气对流的影响把数据线和电源线加长了)开机,可以看到盘片旋转磁头臂开始走动到磁盘接近边缘的地方,哪里可能就是负磁道吧,可以清楚的听到磁头寻道的声音,很好听,不过好景不长啊,一会就开始敲盘了,敲盘是磁头的动作很难形容,赶紧关机了,硬盘也就挂了。后来拆下盘片改装了一个砂轮机,磨磨也不错就是转速太高了,怕有危险也就没有,要是有兴趣的话改个风扇倒是不错,转速高风速肯定不小。就写这些吧。这是我初学硬盘时的经历大家勿喷。不过硬盘开盘最好还是要在专业的地方为好以免损坏,我做实验的那个盘从开机到敲盘只是几秒的时间,可能3秒都不到呵呵很快呀要是有数据也很快就没了。

网友A:
楼主的学习精神值得欣赏!记得以前我也是拆卸掉好几块机械手表才学会修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学习精神值得欣赏!记得以前我也是拆卸掉好几块机械手表才学会修表的。

呵呵,楼主还会修表啊,怎么改行了吗?

网友:
写得很好。。 牛人

网友:
拆了几块表,就学会修表。。学习能力很强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是好学。致敬。

我对感兴趣的东西就是想弄懂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对感兴趣的东西就是想弄懂他。

嗯,我很多事是浅尝辄止,所以至今一事无成。

网友D:
楼主置得学习  不过楼主现在维修硬盘到个什么层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置得学习  不过楼主现在维修硬盘到个什么层次了?

我是如果需要开盘的话,我是不会自己做的,因为我没有专业的设备,也不会拿别人的数据冒险,还是拿到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去做。

网友(点评):
很有行业道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我很多事是浅尝辄止,所以至今一事无成。

楼主在迅维远程都学些什么?

网友:
楼主真是爱研究

网友B:
我就是这样,想知道的必须弄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这样,想知道的必须弄明白。

真佩服  你们的精神

网友:
如果不弄个究竟,我就会总是去琢磨。

网友:
对了楼主在红客联盟应该学过系统方面的知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迅维远程都学些什么?

数据恢复,听了二节课而已。有学没学的报了个名。上班族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数据恢复,听了二节课而已。有学没学的报了个名。上班族一个。

哦,这个应该是先教的文件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这个应该是先教的文件系统吧。

理论,硬盘的介绍,一些概念。迅维主页的培训页面里面有介绍http://www.xinxunwei.com/ypwxpx/08243398.html

网友E:
看到这篇文字,我也对硬盘的里面感兴趣了,我也弄块硬盘看看怎么样

我家里还有十几个旧硬盘,可以用来练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篇文字,我也对硬盘的里面感兴趣了,我也弄块硬盘看看怎么样

先找块二手的练手。

网友F:
这个不是学习技术,这个是研究呀,这样学的也最快,最难忘记。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是学习技术,这个是研究呀,这样学的也最快,最难忘记。

罗工现在很忙啊。

网友(点评):
不忙不行呀,白天一批学员,晚上一批学员,远程一批学员,还要修盘,做数据恢复,一天没什么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是学习技术,这个是研究呀,这样学的也最快,最难忘记。

远程教学和实地教学是否教的内容都一样啊?

网友(点评):
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这方法不错。。对维修硬盘和数据恢复太有帮助了。。。

网友C:
楼主真是好学。致敬。

网友:
楼主真是好学。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