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停在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后没反应

楼主(2014-06-14):
开机就出现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死在那里,有时候可以顺利进系统,多数时候是卡死在那里。裸板也是一样。

网友:
差不多SB与USB之间短路

网友:
确定没插USB设备也这样的话,换SB 问题一定解决

网友:
看一下USB管理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没碰到过,进来学习。

网友A:
你检查一下COMS电池有多少V?

网友:
应该是USB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一下COMS电池有多少V?

电池2.7V,电量应该够。

网友:
该是USB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打USB数据线的对地阻值看一下

网友:
奇怪!换条内存可以顺利进系统。

网友B:
这种改装的板什么问题都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改装的板什么问题都可能

什么样的是改装板?

网友:
测试USB接口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样的是改装板?

这个明显的是服务器上用的CPU,装在普通台机主板上,只有中国的神人能做出来.

网友:
它就是普通的INTEL CPU

网友:
USB芯片的可以性最大

网友:
USB不是由桥控制吗,你说的是桥里面的USB控制芯片?

网友:
换内存能好,真奇怪

网友:
刚修过一片这样的板,换SB好

网友:
内存有毛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