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 G460 板号LA-5751P维修!

楼主(2014-06-14):
    昨天一个朋友接了三台联想Z460笔记本,故障也一模一样!就是开机有重影!偏红色那种  像是屏线松了或者断了一根一样的!朋友说他以为是屏线问题 就把屏线重新插拔了,还是重影  就去淘宝定了三根屏线,结果装上还是一样!而且在装的过程之中   三台本子有其中一台不亮了,这可慌了神 了   赶紧抱我这里来了!
     既然屏线换过了,我找了个屏试一下,咔   居然好了,是屏的问题     而且这个屏用的都是三星的,屏的小型号也 一模一样,既然三个同样的屏出现同样的问题    我就从碎屏上找了一个511的主控芯片换上还是一样!屏就不搞了,既然是屏问题   就打电话给朋友   他就把两台本子换回去自己换去了,留下那台不亮机的!呵呵    朋友 的机器都是这样   检测完故障   就拿走了,呵呵    好吧    把这个机器拆开看一下,裸板上电0.6左右  不走码!测供电都已OK!分析,既然之前能亮机,拆了一下就不行了,那先刷BIOS吧   刷过之后故障以旧,测吧    首先我们来测复位JP10的第22脚   为0V  那我们再往前测EC KB926的104脚  为0V  测对地阻值为20欧左右  为短路状态!于是我们来看一下是前级短还是后极短   断开R258发现是EC这边短了,好了    故障已经很明了了 ,EC挂了,更换新的KB926 E0故障修复  亮机!
   在修复过程中,发现KB926 E0这个板本的EC 和B1   D2 D3  不能代换!还有就是三星这个型号的屏   换了主控还不行,有人修到过,回一下!

网友A:
KB926,后缀不要紧,都通用

网友:
楼主插拔屏线断电了么,我刚学习的时候经常忘记拔电池去插拔屏线一不小心就碰脚短路了 师父说这里碰短路EC必死.....

网友:
很给力,分析的很透彻,经验丰富,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B926,后缀不要紧,都通用

瞎说   你证明过吗?不要误导小白!!!

网友:
仁宝的时序 还是不熟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KB926,后缀不要紧,都通用

谁告诉你都通用的,你试过吗?

网友:
同意楼主的这个EC。后缀不一样,是不能代换的,我以前也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告诉你都通用的,你试过吗?

我没遇到过不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瞎说   你证明过吗?不要误导小白!!!

我没遇到过不通用的

网友D:
拆个机能把EC拆挂了,这科学吗

网友:
赞同楼上所说的。

网友:
楼主好功夫,EC不能通用。

网友(2015-02-23):
引用 网友A:
KB926,后缀不要紧,都通用

这个不能一定都通用,有的或许代换后会出现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个机能把EC拆挂了,这科学吗

很科学,因为他是装屏线弄坏的。

网友:
小心呀   图一时痛快  后面冒冷汗

网友:
估计没断电就拔插屏线搞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