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62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6-14):
惠普CQ62不触发,按开机键电源口的LED灯由白色变成红色闪几下又变回白色,电流没变化,装上电池不能充电,想到充电芯片坏了也会影响不开机,就把PU6 ISL6251A换掉,还是一样,那就刷EC BIOS吧,试了几个BIOS还是问题没解决,只能找图纸查查EC 的工作条件了,CQ62图纸在我的U盘里竟然找不到,发现CQ42的板号跟CQ62是一模一样的,看来是通用的。3.3V供电肯定是有的了(当然我现在还没注意到有一个脚的电压不正常会影响到,后面会提到),复位和时钟都正常,86脚3.18V正常,127脚LID_EC#3.3V正常,65脚AD_AIR量得只有1.41V,从图纸看PR112和PR113分压计算应该是2.69V才对,翘起65脚后实测电压是2.63V,此脚AD_AIR接到EC的AD2/GPI3A引脚,

估计是测量电源适配器电压的,但是会不会影响不触发呢,我不是很确定,手头没有KB3926QF,只能网上订来试试咯
第二天IC收到换上去还是老样子开不了,只能用表笔继续在EC周围戳来戳去看看有没有发现,戳到一个C81电容只有0.59V,连接到EC的67脚,看图纸这个电压是U15提供的,量1和3脚有5V电压,5脚只有0.59V,很明显U15坏了,一时找不到这个IC,图纸上的L42在主板是没装的,干脆把U15拆掉,在L42位置补上一个小电感,可以开机显示了,进系统测试没问题充电也正常,单独用电池开机正常,看来这样改动并没有不良影响,最后把EC的65脚再翘起做个实验,结果可以正常开机不会影响。
发个帖留个印,以后碰到同样问题就不要走弯路了。

最后附上顺便备份的BIOS CQ62独显 bios

网友:
那个U15应该是个什么东西呢?请楼主说一下

网友:
u15坏了是吧,AD_AIR是什么作用求楼下解答,问下你的机器可以充电吗??

网友:
,AD_AIR   不懂

网友:
这个BIOS 坏的很多啊

网友:
没有看懂,AIR是什么用的?

网友:
cq60系列真难修!

网友:
U15竟然是个阑尾吗?

网友:
U15坏了,导致ec没有3.3V供电,这个是ec供电,没有会不触发

网友:
其实那个星号就是给维修的时候用的

网友:
应该是供电用的

网友(2014-07-17):
楼主大才。。懂得变通,学习了

网友:
谁有CQ62 intel 集成显卡的bios在, BIOS出问题 论坛里面都是独立的没有集成的,人生最痛苦的事摸过于此啊